基于msp430f149的TC35的使用问题,发不出短信,求用过的大神指导。

楼主:
我使用TC35发短信,一开始用51学的,51的TX、RX可以与TC35直接相连。学习了一个星期打电话没问题了,但是要发短信就麻烦了。用51有时候能发出去,有时候发不出去。使用430就完了,淘宝说必须通过两个232转化电平才能正常使用,但我用两个232试了还是不行。串口调试显示AT指令没问题,不知道哪儿出了毛病,求大神指导啊!!!我到现在也不能明白430与TC35是怎么连的。。。。。3.3v太麻烦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的可能是直连串口线,430 和TC35的串口都是2接的TX,3接的是RX,这样的话相当于TX接TX,RX接RX,肯定收不到AT指令,你用交叉串口线试试

网友:
你所使用的TC35是这个吗?
http://www.op5.com/manuals/extras/op5_TC35_GSM_module_manual.pdf
如果是这个模块,我猜测你之前用的51有RS232接口芯片。

网友:
这样的逻辑电平直接连接到MSP430单片机上,其IO口是不能忍受这样的电平,不出意外怕是已经烧掉了。

网友:
你用示波器发一下简单的数据,看看波形对不对就行了嘛

网友:
发送数据应该没问题才对啊。你简单的用的DB9和232吗

网友:
如果能打电话而发不了短信,说明你的操作指令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烧。。。还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怀疑是硬件上电平有问题,因为用串口调试助手显示单片机发出来的指令一点错误也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试过了,好像没什么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232的接口,但好像没用到,我是直接将51单片机RXD、TXD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