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R1 = TAR + 1000;

楼主(2013-10-29):
CCR1 = TAR + 1000;
CCR1 = TAR + 1000;
CCR1 中为什么有TAR这个设置
TA定时器

网友A:
TAR是定时器计数器的当前计数值呀,看手册,定时器的寄存器中包括TAR
不过好像至少对于部分型号,读TAR值要小心,异步读容易读错,要多读几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en 号谢谢
CheckSum(&RXData[1],22);
//---------------------------------------------------------------------
//FUNCTION: 8位和校验
//ILLUMINATE:
//ARGUMENTS: 待校验数据的首地址BYTE *Ptr,数据的个数BYTE CrcNum
//RETURN: 8位和校验值
//---------------------------------------------------------------------
BYTE CheckSum(BYTE *Ptr, BYTE CrcNum)
{
BYTE j,CheckSumVal;
CheckSumVal = 0;
for(j=0; j
{
CheckSumVal += *Ptr++;
}
return(CheckSumVal);
}
大哥 这个程序什么意思

网友A:
检查数据经过传输后的校验(是否有错)吧?
就是把一段数据加起来去低八位的值,传输前后进行对比看看有没有错,如果不一样肯定有错了,如果一样,这种方法可能也不能保证一定没错?
不知道对不对
不知道您为什么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应该能自己猜出来吧?再不行先用一下google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RXData[1], 主要是想问& 是什么作用

网友A:
获得RXData[1]数组的首地址指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