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LAUNCHPAD的跳线问题

楼主:
由于MSP430 LAUNCHPAD套件中有的是MSP430G2452芯片还有的是MSP430G2553。对于2452芯片,跳线问题可以忽略。但是对于2553芯片,特别是1.4版本的电路,跳线问题至今困扰着我。

我使用的是Energia作为开发、编译工具。看到Energia有一个关于跳线的图。

J3跳线出的X型跳线方式该如何实现啊?

网友:
万事不懂先问谷歌
解决不了再上EEWORLD

www.google.com输入:LaunchPad 跳线 G2553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39071-1-1.html

http://blog.csdn.net/njchenyi/article/details/11213437

网友:
两个脚换一下位置,你说实现X型跳线?大概就是交叉连结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blog.csdn.net/njchenyi/article/details/11213437
这篇文章就是我发的哎。
一直对于那个交叉连线比较疑惑,有这样的交叉跳线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没见过那种

不过那个好像只是示意图吧?表示怎样连接吧?

有那种带导线的两端可插的连接线,用两根不就行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