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什么双通道运放可替代LM386

楼主:
主要就是需要用LM386的典型用法(20dB)来放大一个麦克风(OMAP3530)信号,后面需要在用一个运放搬移一下直流电压,所以想找一个双通道版本的LM386,我这现在TI的网站读取数据有问题.事情又比较急.只能来求助大家了~

网友:
就是需要用这样的用法:

网友:
引脚需要一样吗。如果一样估计难。。。

网友:
ne5534,ad8629,op2277,lm358都是通用双运放,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需要引脚一样.现在已经放弃了,貌似是找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是这些都不能用386的典型功放接法啊.如果用外电路搭反馈放大20dB效果会不会差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只要放大就行?那随便什么功放都行了。THS3095这个能放大很大的功率。另外MAXIM再功放这方面的芯片做的不错。

网友:
楼主需要放大麦克风信号,而386是功放,不是运放。

过去比较以典的,用于音频的IC是NE5532,性能很好。当然,使用新型运放也很棒的,随意找个运放就行。

网友:
20DB的要求,也可以用单级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完成。这样成本更低,性能也不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主要是没怎么做过模电的东西 害怕三极管调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语,你是竞赛搞多了,申请样片无压力才提的THS3095吧

网友:
如果是我带的学生或者下属,有人找THS3095来代替LM386,我不骂死他

网友:
就算我手上只有THS3095,我也不会拿THS3092之类代替LM386

网友:
竞赛的时候可以不考虑成本,但是实际做东西只是考虑下,另外THS3095根本不时候用于做音频运放,应用场合不适合,推荐下以前美半,现在TI的LME49XX系列,音频运放系列,比如LME49723

网友:
此款缺点功率不大,不知道你还有什么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看来日后我免不了要挨骂呀。不过日后真要买的时候肯定看价格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多谢 对功率要求不大

网友:
可以试一下AXOP34062呀,价格便宜的国产平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