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能控制LED屏显示视屏吗

楼主:
51单片机能控制LED屏显示视屏吗?新人求照顾

网友:
能是能,不过字数过多的话存储吃紧

网友:
51啊,有点。。。

网友:
当然能,过去,那种室外的大LED显示屏以及火车站、机场的LED显示屏多数都是用51控制的。当年可选的单片机不多,所以大多都用51来做。现在的51比过去的51性能强不少,还有其它很多单片机可供选择,可以说,现在任何一种单片机都可以控制LED显示屏,哪怕是最低档只卖几毛钱的单片机都可以。

网友:
完全可以。

显示信息量大的话,存储需要外扩。最好选用速度较高的单片机。比如1T的效果会好些。

我用的普通的51单片机AT89C52,控制的19264,不带字库的,显示48个汉字,可以左右平滑滚动,每次移动一牌点阵,也可以上下平滑滚动,非常理想。软件和LED基本一样。外挂的512K的自制的字库(并口flash 29f040)和一个32k的并口RAM(62256)。

如果是买的现成的LED模块,一般使用的是串口方式。可以不用考虑驱动能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