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系统实验AD部分,问题求解

楼主:
这个是网站下载的程序,因为本人用的是F5529的板子,没有P6.0的端口输入插头,所以想改用P6.7端口输入,进行试验,中间除了一些问题,请教大神指点:用P6.7输入好像无作用!
//                MSP430F552x
//             -----------------
//         /|\|                 |
//          | |                 |
//          --|RST              |
//            |                 |
//     Vin -->|P6.0/CB0/A0  P1.0|--> LED
//
//   Bhargavi Nisarga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April 2009
//   Built with CCSv4 and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4.21
//******************************************************************************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ADC12CTL0 = ADC12SHT02 + ADC12ON;         // Sampling time, ADC12 on
  ADC12CTL1 = ADC12SHP;                     // Use sampling timer
  ADC12IE = 0x01;                           // Enable interrupt
  ADC12CTL0 |= ADC12ENC;
  P6SEL |= 0x01;                            // P6.0 ADC option select
  P1DIR |= 0x01;                            // P1.0 output

  while (1)
  {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sampling/conversion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LPM0, ADC12_ISR will force exit
    __no_operation();                       // For debugger
  }
}

#pragma vector = 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_ISR(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ADC12IV,34))
  {
  case  0: break;                           // Vector  0:  No interrupt
  case  2: break;                           // Vector  2:  ADC overflow
  case  4: break;                           // Vector  4:  ADC timing overflow
  case  6:                                  // Vector  6:  ADC12IFG0
    if (ADC12MEM0 >= 0x7ff)                 // ADC12MEM = A0 > 0.5AVcc?
      P1OUT |= BIT0;                        // P1.0 = 1
    else
      P1OUT &= ~BIT0;                       // P1.0 = 0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 Exit active CPU
  case  8: break;                           // Vector  8:  ADC12IFG1
  case 10: break;                           // Vector 10:  ADC12IFG2
  case 12: break;                           // Vector 12:  ADC12IFG3
  case 14: break;                           // Vector 14:  ADC12IFG4
  case 16: break;                           // Vector 16:  ADC12IFG5
  case 18: break;                           // Vector 18:  ADC12IFG6
  case 20: break;                           // Vector 20:  ADC12IFG7
  case 22: break;                           // Vector 22:  ADC12IFG8
  case 24: break;                           // Vector 24:  ADC12IFG9
  case 26: break;                           // Vector 26:  ADC12IFG10
  case 28: break;                           // Vector 28:  ADC12IFG11
  case 30: break;                           // Vector 30:  ADC12IFG12
  case 32: break;                           // Vector 32:  ADC12IFG13
  case 34: break;                           // Vector 34:  ADC12IFG14
  default: break;
  }
}

网友:
这个是我修改的部分

#include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ADC12CTL0 = ADC12SHT02 + ADC12ON;         // Sampling time, ADC12 on
  ADC12CTL1 = ADC12SHP;                     // Use sampling timer
  ADC12IE |= 0x80;                           // Enable interrupt
  ADC12CTL0 |= ADC12ENC;
P6SEL |= 0x80;                            // P6.0 ADC option select
  P1DIR |= 0x01;                            // P1.0 output

  while (1)
  {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sampling/conversion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LPM0, ADC12_ISR will force exit
    __no_operation();                       // For debugger
  }
}

#pragma vector = 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_ISR(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ADC12IV,34))
  {
  case  0: break;                           // Vector  0:  No interrupt
  case  2: break;                           // Vector  2:  ADC overflow
  case  4: break;                           // Vector  4:  ADC timing overflow
  case  6: break;                           // Vector  6:  ADC12IFG0
/* if ( ADC12MEM0 >= 0x7ff )                // ADC12MEM = A0 > 0.5AVcc?
      P1OUT |= BIT0;                        // P1.0 = 1
    else
      P1OUT &= ~BIT0;                       // P1.0 = 0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 Exit active CPU
  case  8: break;                           // Vector  8:  ADC12IFG1
  case 10: break;                           // Vector 10:  ADC12IFG2
  case 12: break;                           // Vector 12:  ADC12IFG3
  case 14: break;                           // Vector 14:  ADC12IFG4
  case 16: break;                           // Vector 16:  ADC12IFG5
  case 18: break;                           // Vector 18:  ADC12IFG6
  case 20: if (ADC12MEM7 >= 0x7ff)
      P1OUT |= BIT0;                        // P1.0 = 1
    else
      P1OUT &= ~BIT0;                       // P1.0 = 0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 Vector 20:  ADC12IFG7
  case 22: break;                           // Vector 22:  ADC12IFG8
  case 24: break;                           // Vector 24:  ADC12IFG9
  case 26: break;                           // Vector 26:  ADC12IFG10
  case 28: break;                           // Vector 28:  ADC12IFG11
  case 30: break;                           // Vector 30:  ADC12IFG12
  case 32: break;                           // Vector 32:  ADC12IFG13
  case 34: break;                           // Vector 34:  ADC12IFG14
  default: break;
  }
}

网友:
调试中,ADC12IV 应该是有 数据值的  但是修改后,没有值,ADC12MEM0有值,ADC12MEM7 为0;P1.0输出也为高

我所理解的正确是应该ADC12IV ADC12MEM7均有值,,P1.0输出受控制

网友:
好像没看到你设置使用哪个通道,是不是有类似的设置?你可以看一下手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我修改的部分:
ADC12IE |= 0x80;                           // Enable interrupt
ADC12CTL0 |= ADC12ENC;
P6SEL |= 0x80;                            // P6.7 ADC option select
  P1DIR |= 0x01;

P6.7输入

是不是转换只能从P6.0开始,不能单路选通??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那只是设置引脚和设置中断,跟AD都没有任何关系的,我是让你看看手册,找找如何设置输入通道。不可能不能单路选通,看手册的习惯是一定要养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神教育的是,自己还是太菜鸟,有些问题没弄清,自己也没好好研究。这是个坏习惯。大神提醒看配置,我试了试弄好了!谢谢“卡尔夫”,以后还要多赐教!
#include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6SEL |= 0x80;                            // P6.0 ADC option select
  ADC12CTL0 = ADC12SHT02 + ADC12ON;         // Sampling time, ADC12 on

  ADC12CTL1 = ADC12SHP+ADC12CSTARTADD_7;               // Use sampling timer
  ADC12MCTL7 = ADC12INCH_7;
  ADC12IE = 0x80;                           // Enable interrupt
  ADC12CTL0 |= ADC12ENC;
  P1DIR |= 0x01;                            // P1.0 output
  while (1)
  {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sampling/conversion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LPM0, ADC12_ISR will force exit
    __no_operation();                       // For debugger
  }
}

#pragma vector = 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_ISR(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ADC12IV,34))
  {
  case  0: break;                           // Vector  0:  No interrupt
  case  2: break;                           // Vector  2:  ADC overflow
  case  4: break;                           // Vector  4:  ADC timing overflow
  case  6: break;                           // Vector  6:  ADC12IFG0
  case  8: break;                           // Vector  8:  ADC12IFG1
  case 10: break;                           // Vector 10:  ADC12IFG2
  case 12: break;                           // Vector 12:  ADC12IFG3
  case 14: break;                           // Vector 14:  ADC12IFG4
  case 16: break;                           // Vector 16:  ADC12IFG5
  case 18: break;                           // Vector 18:  ADC12IFG6
  case 20: if (ADC12MEM7 >= 0x7ff)                 // ADC12MEM = A0 > 0.5AVcc?
          P1OUT &= ~BIT0;
    else
            P1OUT |= BIT0;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 Vector 20:  ADC12IFG7
  case 22: break;                           // Vector 22:  ADC12IFG8
  case 24: break;                           // Vector 24:  ADC12IFG9
  case 26: break;                           // Vector 26:  ADC12IFG10
  case 28: break;                           // Vector 28:  ADC12IFG11
  case 30: break;                           // Vector 30:  ADC12IFG12
  case 32: break;                           // Vector 32:  ADC12IFG13
  case 34: break;                           // Vector 34:  ADC12IFG14
  default: break;
  }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恭喜你了,不是我不直接告诉你答案,我也记不住那些寄存器,我也得去查手册,手边还没有,得去下载,太麻烦了。

网友:
输入没作用 查寄存器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