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v5 无法debug!!!

楼主:
我用CCS v5 运行了一个自带的程序    debug 之后 板子没有反应          结果出现了这个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感觉是我在打开CCS v5 时,选择的workplace 有问题     焦头烂额中!!!!求助!!!!

网友:
出现这个不代表不能debug。

运行了一个自带的程序    debug 之后 板子没有反应?
1、检查程序是否与板卡对应。
2、如果板卡硬件与程序对应,debug 没有反应。
1》首先关闭工程
2》再删除项目中保留的工程名,
3》重新加载工程。在DEBUG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追加一个问题!!打开CCS v5时  需要选择一个workplace      这个是随便选一个吗??有人告诉我随便选一个全英文路径就行

网友:
随便选一个全英文路径就行。最好经常用到目录,免得以后找不到工程路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哦  懂了   谢谢你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把路径改成英文的了。。。可是 还是  不行啊!!我记得以前把板子连在电脑上LED5  6   7  0  都是点亮的。这次只有LED0  亮着。。。我怀疑是板子坏了??!!求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写个简单程序测试一下不就知道好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