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电容的型号品牌???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47nf 250V都写得很清楚了

的电容都行,要什么品牌,能行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侠,能不能推荐下这种电容的品牌,国产的也行?

网友B:
电容的材料、耐压和容量一致即可,该电容也非特种电容,任何市场上可采购到的都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的材料、耐压和容量一致即可,该电容也非特种电容,任何市场上可采购到的都可用。

这个材料能看出来吗?这个问题一直很困扰我。

网友:
回复 网友C:

金属化聚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