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题】AD转换和UART传输

楼主:
一个单通道ad转换单元,采样率为500hz,采样精度为12位,采样后的数据通过UART传输,需要设定多大的波特率?

网友:
因为是12位的AD传输数据至少用16位,所以至少使用16*500=8K
根据常用波特率参数表可知要大于或等于该数字,所以选用9600的波特率,
另外为了保证传输其他符号所以要不小于9600,越大越好了。

网友:
大于9600就可以了吧

网友:
16*500再加上起始位和停止位,115200的才行吧

网友:
起始位加数据位加奇偶校验加停止位,一次11位,采样一次分成两次发送,500*22=11000,因此选19200

网友:
如果是串行输出还得更大

网友:
问的太模糊
12*500=6k的数据率。
大于此数据率的都行。
启停校验数据位都可配置,
也没说和电脑传,不一定非要9600整数倍。
QQ:1035868547
Blog:https://home.eeworld.com.cn/space-uid-390804.html

网友:
一般不会浪费那四个位吧,应该是每两个数据分三次传输

网友:
16*500 = 8K. 校验位,BIT8什么的都不要,9600够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