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kΩ电阻连接到3V直流电源输出,电阻上消耗的功率是多少?

楼主:
1kΩ电阻连接到3V直流电源输出,电阻上消耗的功率是多少?若在电阻两端并联一个100pF电容后,电阻上消耗的功率变为?

网友:
U2/R = 9/1K = 9mW
加电容不起作用吧。

网友:
理论上是一样的。因为电容和电感都不是耗能原件。只是用来能量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