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的延迟问题

楼主:
各个子模块仿真的时候没问题,但是顶层模块调用之后各个输出数据会延迟几个时钟周期,这是为什么啊?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种延迟?调用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
    谢谢啦~~

网友:
你可以这样尝试一下,随便拿一个你认为仿真正确的模块A,然后给这个模块A写一个顶层,这个顶层也就指包换了一个模块,如果你仿真这个新写的顶层没有问题,那就是你原来顶层的代码有问题,如果你这个仿真也出现问题,你就是你的问题了

网友:
控制信号可能性大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啊,请具体说明一下吧,谢谢啦~~

网友:
仿真时候由于是行为级仿真控制信号会和时钟沿一起变化,因此可能出现延迟的情况

网友:
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谢谢指点~

网友:
确认你的子模块跟顶层模块用的是否是同一个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