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VA C launchpad试用心得2.-usb HID键盘设备

楼主:
功能,插上侧面usb口,自动识别驱动后。打开记事本,按下SW1按键,即会向记事本输出一行文字。
用的TI USB库,主要是端口初始化和枚举描述符

源代码下载
//*****************************************************************************
//
// The HID keyboard device initialization and customization structures.
//
//*****************************************************************************
tHIDKeyboardInstance g_KeyboardInstance;

const tUSBDHIDKeyboardDevice g_sKeyboardDevice =
{
    USB_VID_STELLARIS,
    USB_PID_KEYBOARD,
    500,
    USB_CONF_ATTR_SELF_PWR | USB_CONF_ATTR_RWAKE,
    KeyboardHandler,
    (void *)&g_sKeyboardDevice,
    g_pStringDescriptors,
    NUM_STRING_DESCRIPTORS,
    &g_KeyboardInstance
};

// Set the USB stack mode to Device mode with VBUS monitoring.
    //
    USBStackModeSet(0, USB_MODE_FORCE_DEVICE, 0);

    // Pass our device information to the USB HID device class driver,
    // initialize the USB
    // controller and connect the device to the bus.
    //
    USBDHIDKeyboardInit(0, &g_sKeyboardDevice);

    //
    // Wait for initial configuration to complete.
    //
    UARTprintf("Waiting for host...\n");

    //
    // Main application loop.
    //

    while(1)
    {
       // unsigned char ucButtons;
       // unsigned char ucButtonsChanged;
        //
        // Tell the user what we are doing and provide some basic instructions.
        //
                                UARTprintf("Waiting for host...\n");

        //
        // Wait here until USB device is connected to a host.
        //
        while(!g_bConnected)
        {
        }

        //
        // Update the status.
        //
                                UARTprintf("Host connected...\n");

        //
        // Enter the idle state.
        //
        g_eKeyboardState = STATE_IDLE;

        //
        // Assume that the bus is not currently suspended if we have just been
        // configured.
        //
        bLastSuspend = false;

        //
        // Keep transferring characters from the UART to the USB host for as
        // long as we are connected to the host.
        //
        while(g_bConnected)
        {
            //
            // Remember the current time.
            //
            ulLastTickCount = g_ulSysTickCount;

            //
            // Has the suspend state changed since last time we checked?
            //
            if(bLastSuspend != g_bSuspended)
            {
                //
                // Yes - the state changed so update the display.
                //
                bLastSuspend = g_bSuspended;
                if(bLastSuspend)
                {
                                                                                UARTprintf("Bus suspended...\n");
                                                                                // Turn on the Green LED.
                                                                                //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3, GPIO_PIN_3);
                                                                                // Turn off the Green LED.
                                                                                //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3, 0);
                }
                else
                {
                                                                                UARTprintf("Host connected...\n");
                                                                                // Turn on the Green LED.
                                                                                //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3, GPIO_PIN_3);
                                                                                // Turn off the Green LED.
                                                                                //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3, 0);
                }
            }

            //
            // See if the button was just pressed.
            //
                                                if(!GPIOPinRead(GPIO_PORTF_BASE,GPIO_PIN_4))
            {
                //
                // If the bus is suspended then resume it.  Otherwise, type
                // some "random" characters.
                //
                if(g_bSuspended)
                {
                    USBDHIDKeyboardRemoteWakeupRequest(
                                                   (void *)&g_sKeyboardDevice);
                }
                else
                {
                    //SendString("Make the Switch to TI Microcontrollers!");
                }
                                                                SendString(KeyChar);
            }
            //
            // Wait for at least 1 system tick to have gone by before we poll
            // the buttons again.
            //
            while(g_ulSysTickCount == ulLastTickCount)
            {
            }
        }
    }
}

网友:
正在为这个USB犯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