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包修改

楼主:
请问一下,TI协议栈是否允许我们修改相应程序实现“路由节点再转发数据包的时候,将自身的地址也加入 数据包内,成为数据的一部分,然后发给协调器”,这样协调器就获得路由路径了

网友:
TI的包里面带了对方的地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最终协调器只收到我们从终端发送的那段数据,经过的路由地址是不能获得的啊,还是说可以对收到的数据包做一些处理可以获得途径的路由呢,谢谢……

网友:
可以获得路由节点的信息,我记得论坛有个帖子,我回复过相同的问题,你找下,有个API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来我没有表达清楚我的意思,NLME_GetRequest()可以获得邻居表和路由表,但现在我希望 的是终端D发送一段数据,经过路由B,C的转发,送到协调器A,其中B,C能否在他转发数据包的时候将自己的地址自动加入到数据包中,使数据包增加一段内容,最后协调器A收到的就是终端D原来发送的数据和B,C的地址,,,请问这样子可以实现吗,TI允许这样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