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拆下焊错的多引脚的器件,以保护焊盘上的铜片不脱落?

楼主:
焊板子的时候,如果要换掉已经焊实的液晶显示板或者七段译码管这种管脚多的器件,把它们取下来,用什么方法可以在不损坏器件的情况下将其取下来啊,还有,取下的时候有什么办法可以保护焊盘上的铜片不脱落?

网友:
多上点焊锡吧

网友:
可以用吸锡器先把焊锡移除,然后再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个办法,不过学校实验室里从未见过吸锡器的身影 ,可怜我拆下来再焊的时候就得给板子做搭桥手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可以多镀锡,引脚都受到热后,直接可以把元器件拿下来的

网友:
热风机或者吸锡器。或者多放点西。然后找个看手艺了。。。。

网友:
方法分两大类:
1、同时加热法
热风枪、红外拆焊台和使用特殊形状的烙铁头都属于此法,但这些方法都需要专门设备或工具的支持。
2、吸锡法
本方法就是将引脚上的焊锡吸去,有专门的吸锡器和吸锡铜带,价格都不高,没有的话也没关系。找一段多股铜导线,适当粗一点的,拆去绝缘层,然后用普通烙铁按在松香中浸一下吸收足够的松香,然后依次加热管脚同时将导线压在锡堆上,反复多次即可将焊锡吸的干干净净。

网友:
空心针一盒也就五六块的样子      或者针头把尖抹掉。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这个吸锡的办法好,适合用在没有专业工具的学校实验室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还要练练手艺

网友:
烙铁温度调高。然后在引脚上多加点焊锡,最后烙铁在各个引脚上来回的加热。看焊锡都融化成液态的时候,轻轻一拉要拆除的原件,就可以拆下来了

网友:
烤箱,拆手机就靠它

网友:
我一般都是多上锡 同时加热 封装的孔径做的足够大的话 加热后一般会自动脱落

网友:
如何拆焊技术不熟练,可以用吸锡器慢慢一个个脚搞,这样安全但时间慢

网友:
多练靠技术就行了。多上焊锡,让焊锡尽可能多的同时覆盖住所有管脚,并且要保证所有管脚上的锡都是融化的。这样数码管自己就掉了。反正是技术活。这样的东西我拆过不少。

网友:
堆锡就是了,锡要足够多,不过不能多到融化都难的程度。。
比如SOP16这类双列引脚的贴片IC,两侧分别堆锡加热,利用锡的热容量,在它还没冷却之前,两侧的锡都融化了。这个时候因为所有的引脚都被锡包围着,很容易就拿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