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中用到的线尾电阻,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
安防中用到的线尾电阻,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应该是匹配阻抗的吧

网友:
正确的名称叫“终端电阻”,用于消除线路上的信号反射对信号带来的干扰。因在阻抗匹配时,信号反射最小,故终端电阻也可以称为匹配电阻,但匹配电阻必须安装于线路的终端才起作用。

网友:
匹配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