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微安左右电流怎么放大检测?

楼主:
如题,0.1微安左右电流怎么放大检测?

网友:
要用到高精密的运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跨阻放大器可以不?

网友:
串个电阻精密放大,或者用监控电流芯片。之前美信有好多这样子。直接接进去内部放大后模拟输出

网友:
还是这句话,楼主的技术指标是什么?就静态指标而言,楼主的输入输出分别是多少安多少伏,输出的相对误差或者绝对误差在什么范围之内,噪声要求要多低?动态指标的话你要求的频带多宽等等。楼主这样发帖别人怎么考虑方案呢。。。

网友:
以前用过运放ICL7650放大过光信号,效果还不错!

网友:
没接触过!!!!!!!!!

网友:
方案估计要与需要检测的电流频率是多少有关系

网友:
要求呢?
最简单的检流电阻,运放放大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