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型运放和电压型运放有什么区别

楼主:
如题,谁能帮我解释一下电流型运放和电压型运放的区别

网友:
前者压摆率一般高于后者,实际带宽的计算公式不同,而且实际运用电路不同。其他的具体查技术手册。

顺带吐槽句,刚看了24小时排行榜,几乎就没发现排名拍排前几的技术贴。。。

网友:
电压反馈,反馈信息是电压,
电流反馈,反馈信息是电流,
但是,两种放大器的输入,都是电压,
电流反馈型如果输入也是电流,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称之为 电流型运放,电压反馈型而以电流为输入的,没有用场,无人研制。

网友:
这两种运放的内部结构不同。简言之,电压反馈型运放内部是传统意义上的电压放大器,而电流反馈型运放内部是一个电流镜,将输入端的电流映射到一个具有高输入阻抗的放大器达到高增益。其实这两种运放的名称并不完全准确,与运放外面的反馈电路基本无关。
具体的结构以及特性的差异等情况,可以参见以前一个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12862-1-1.html

网友:
两种运放的主要差别如下:
1、电压反馈型运放内部是传统意义上的电压放大器,电流反馈型运放内部可以看作一个高增益的跨阻放大器。
2、当反馈网络是纯电阻时,电压反馈型运放的频率特性与反馈系数有关,增益带宽积(GBP)大致是一个常数,即闭环放大倍数越大则闭环带宽越低。而电流反馈型运放的闭环带宽与反馈系数的关系不大,基本是一个常数。
3、电压反馈型运放由于内部米勒电容的影响,难以提高压摆率。而电流反馈型运放内部不存在米勒电容,所以通常具有很高的压摆率。

网友:
收益了 简单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