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 UART问题

楼主:
我按照书中UART的程序,用的USB转TTL小板和电脑通信,为啥始终都不成功呢?调了两天了 是不是我的线接的有问题呢?P1.1连的TTL小板的TXD ,P1.2连的小板的RXD,launchpad板子上的跳线帽都没动,然后打开串口调试助手,不管我发啥都收不到,急死我了,求解

网友:
楼主,你先试一下 把 launchpad板子上的跳线帽横接,然后直接把launchpad上的供电USB插上电脑,打开串口调试助手,有没有反应

网友:
哪个跳线帽横接?不需要USB转TTL小板吗?直接打开串口调试助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搞定啦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