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 I2C使用FIFO时,是否有查询方式的处理

楼主:
在使用28335芯片时,要求使用FIFO的方式,但是看到的历程和其他的代码都是必须要使用中断。
我尝试设置查询方式,但是屏蔽了中断后,查询方式的处理怎么都没有成功,请高人指点下。
有相同项目经验的也请指导下。

网友:
一年多了都没人回答吗?我们也不让用中断

网友:
先想办法定位问题在哪里?
查询方式:对于发送操作,写fifo之前检测fifo满标志,如果fifo未满,可以写入数据;
               对于读取操作,读fifo之前检测fifo空标志,如果fifo未空,可以读走数据。

网友:
挖个坟,我也遇到相关问题,调试时通过读FIFO前加一些延时,可顺利用FIFO读写操作,但觉得这样就失去了FIFO的意义,希望TI能给一发例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