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心得】外传——《手把手教你移植InfoNES(到HANKER-LM4F232)》更新至20131030

楼主:
完结篇……更新至2013.10.30 - 22:17
温馨提示,本文中每个部分涉及到的工程包括源文件,都可以在本文的最后发现下载链接哟!

前三部分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15692-1-1.html
第四部分上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16564-1-1.html
第四部分下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16756-1-1.html

有童鞋问了,神马是InfNES?这是一款NES游戏模拟器,也就是任天堂的红白机,80后的童年……InfoNES可以很容易地被移植到各个平台,可以说各大开发论坛上都可见它的身影。
如果你是有关技术的老鸟,那不好意思你可能什么都学不到了,更可能会发现本文的诸多错误,阅读本文只会让你更多地浪费生命,对此我十分抱歉。

好吧,节目继续。

第五部分是在目标程序可以运行的情况下,完善相关的接口,并进一步把之前移植造成的问题修复。
别忘了,之前我们写的接口还都是空函数,现在得动真格了。

好在程序已经可以下载并且调试了,之后的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调试来说话。
一切都从把示例程序的屏幕驱动移进来开始。尤其要注意包括示例的有关工程设置。
接下来呢,我们不能动态加载游戏ROM了,那么我就送给大家一个游戏ROM数组,加到工程里。具体内容各位到末尾的工程里获取吧。

当然了,读入ROM时也就不用文件名了,所以文件名参数pszFileName在本次移植之后,就没有用了,自己知道就好。
首先NesPalette是一个64个元素的调色盘数组,具体的颜色排布"翔"见下图。

参考win32工程里面的,发现源代码在此处有一定的奥秘,是关于前后景的,想一想马里奥大叔顶出问号中的蘑菇吧,是有遮挡关系的。

所以不得不承认,有一些地方需要调整,这里大家详见代码吧,我把这些解释为:NES只有64种颜色,原win32工程使用5:5:5表示RGB,我们更多时候可能要使用5:6:5,这样就用多余的一位来表示该颜色透明(即应该显示其后面被挡住的颜色),就这样吧,解释太多都是噩梦。
我的颜色表是:
WORD NesPalette[64]={
  0x738E,0x88C4,0xA800,0x9808,0x7011,0x1015,0x0014,0x004F,
  0x0148,0x0200,0x0280,0x11C0,0x59C3,0x0000,0x0000,0x0000,
  0xBDD7,0xEB80,0xE9C4,0xF010,0xB817,0x581C,0x015B,0x0A59,
  0x0391,0x0480,0x0540,0x3C80,0x8C00,0x0000,0x0000,0x0000,
...
};

反正不是RGB,就是BGR啦,位数是5:6:5,如果觉得颜色有问题的话,自己调整一下R和B的顺序,G的6位只有高5位有效,低那一位表示是否透明,对于我们描画可以忽略这个值啦(最低位1或者0无所谓,不会影响这个颜色的整体颜色感觉)。
于是要在设置中配置透明标志:
#define TRANSPARENT_COLOR 0x0020

然后是InfoNES_ReadRom函数,用来把rom各种信息加载给模拟器核心。
/* Read ROM image file */
extern const BYTE nes_rom[];
int InfoNES_ReadRom( const char *pszFileName )
{
/*
*  Read ROM image file
*
*  Parameters
*    const char *pszFileName          (Read)
*
*  Return values
*     0 : Normally
*    -1 : Error
*/

  /* Read ROM Header */
  BYTE * rom = (BYTE*)nes_rom;
  memcpy( &NesHeader, rom, sizeof(NesHeader));
  if ( memcmp( NesHeader.byID, "NES\x1a", 4 ) != 0 )
  {
    /* not .nes file */
    return -1;
  }
  rom += sizeof(NesHeader);
  /* Clear SRAM */
  memset( SRAM, 0, SRAM_SIZE );
  /* If trainer presents Read Triner at 0x7000-0x71ff */
  if ( NesHeader.byInfo1 & 4 )
  {
    //memcpy( &SRAM[ 0x1000 ], rom, 512);
rom += 512;
  }
  /* Allocate Memory for ROM Image */
  ROM = rom;
  rom += NesHeader.byRomSize * 0x4000;
  if ( NesHeader.byVRomSize > 0 )
  {
    /* Allocate Memory for VROM Image */
VROM = (BYTE*)rom;
rom += NesHeader.byVRomSize * 0x2000;
  }
  /* Successful */
  return 0;
}

InfoNES_LoadLine函数用来将一行256个像素点画在屏幕上。
/* Transfer the contents of work line on the screen */
void InfoNES_LoadLine()
{
  int i;
  for(i=0;i<256;i++)
  {
    GrContextForegroundSet(&sContext, WorkLine[i]);
  GrPixelDraw(&sContext, i, PPU_Scanline);
  }
}

还有两个内存处理函数:
/* memcpy */
void *InfoNES_MemoryCopy( void *dest, const void *src, int count ){return memcpy(dest,src,count);}
/* memset */
void *InfoNES_MemorySet( void *dest, int c, int count ){return memset(dest,c,count);}

事实上我的工程还增加了提高描画效率的处理和时间的有关处理,但是你要知道,只要上面这些内容搞对了,模拟器就可以疯跑啦。

前一部分还留了个坑,有两个函数从内部屏蔽了代码:InfoNES_DrawLine和InfoNES_GetSprHitY,请改成如下的样子。
/*===================================================================*/
/*                                                                   */
/*              InfoNES_DrawLine() : Render a scanline               */
/*                                                                   */
/*===================================================================*/
void InfoNES_DrawLine()
{
/*
*  Render a scanline
*
*/
  int nX;
  int nY;
  int nY4;
  int nYBit;
  WORD *pPalTbl;
  BYTE *pAttrBase;
  WORD *pPoint;
  int nNameTable;
  BYTE *pbyNameTable;
  BYTE *pbyChrData;
#ifdef RAM_LACK
  BYTE tileData[2] = {0, 0};
#else
  int nIdx;
#endif /* RAM_LACK */
  BYTE *pSPRRAM;
  int nAttr;
  int nSprCnt;
  int nSprData;
  BYTE bySprCol;
  BYTE pSprBuf[ NES_DISP_WIDTH + 7 ];
  /*-------------------------------------------------------------------*/
  /*  Render Background                                                */
  /*-------------------------------------------------------------------*/
  /* MMC5 VROM switch */
  MapperRenderScreen( 1 );
  // Pointer to the render position
#if WORKFRAME_DEFINE == WORKFRAME_NONE
  pPoint = WorkLine;
#else
  pPoint = &WorkFrame[ PPU_Scanline * NES_DISP_WIDTH ];
#endif
  // Clear a scanline if screen is off
  if ( !( PPU_R1 & R1_SHOW_SCR ) )
  {
    InfoNES_MemorySet( pPoint, 0, NES_DISP_WIDTH << 1 );
  }
  else
  {
    nNameTable = PPU_NameTableBank;
    nY = PPU_Scr_V_Byte + ( PPU_Scanline >> 3 );
    nYBit = PPU_Scr_V_Bit + ( PPU_Scanline & 7 );
    if ( nYBit > 7 )
    {
      ++nY;
      nYBit &= 7;
    }
#ifndef RAM_LACK
    nYBit <<= 3;
#endif /* !RAM_LACK */
    if ( nY > 29 )
    {
      // Next NameTable (An up-down direction)
      nNameTable ^= NAME_TABLE_V_MASK;
      nY -= 30;
    }
    nX = PPU_Scr_H_Byte;
    nY4 = ( ( nY & 2 ) << 1 );
    /*-------------------------------------------------------------------*/
    /*  Rendering of the block of the left end                           */
    /*-------------------------------------------------------------------*/
    pbyNameTable = PPUBANK[ nNameTable ] + nY * 32 + nX;
#ifdef RAM_LACK
    pbyChrData = PPU_BG_Base + ( *pbyNameTable << 4 ) + nYBit;
    tileData[0] = ( ( pbyChrData[ 0 ] >> 1 ) & 0x55 ) | ( pbyChrData[ 8 ] & 0xAA );
    tileData[1] = ( pbyChrData[ 0 ] & 0x55 ) | ( ( pbyChrData[ 8 ] << 1 ) & 0xAA );
#else
    pbyChrData = PPU_BG_Base + ( *pbyNameTable << 6 ) + nYBit;
#endif /* RAM_LACK */
    pAttrBase = PPUBANK[ nNameTable ] + 0x3c0 + ( nY / 4 ) * 8;
    pPalTbl =  &PalTable[ ( ( ( pAttrBase[ nX >> 2 ] >> ( ( nX & 2 ) + nY4 ) ) & 3 ) << 2 ) ];
#ifdef RAM_LACK
switch(PPU_Scr_H_Bit)
{
  case 0:
    *( pPoint++ ) = pPalTbl[ ( tileData[0] >> 6 ) & 3 ];
  case 1:
    *( pPoint++ ) = pPalTbl[ ( tileData[1] >> 6 ) & 3 ];
  case 2:
    *( pPoint++ ) = pPalTbl[ ( tileData[0] >> 4 ) & 3 ];
  case 3:
    *( pPoint++ ) = pPalTbl[ ( tileData[1] >> 4 ) & 3 ];
  case 4:
    *( pPoint++ ) = pPalTbl[ ( tileData[0] >> 2 ) & 3 ];
  case 5:
    *( pPoint++ ) = pPalTbl[ ( tileData[1] >> 2 ) & 3 ];
  case 6:
    *( pPoint++ ) = pPalTbl[ ( tileData[0] ) & 3 ];
  case 7:
    *( pPoint++ ) = pPalTbl[ ( tileData[1] ) & 3 ];
  default:
   break;
}
#else
    for ( nIdx = PPU_Scr_H_Bit; nIdx < 8; ++nIdx )
    {
      *( pPoint++ ) = pPalTbl[ pbyChrData[ nIdx ] ];
    }
#endif
    // Callback at PPU read/write
    MapperPPU( PATTBL( pbyChrData ) );
    ++nX;
    ++pbyNameTable;
    /*-------------------------------------------------------------------*/
    /*  Rendering of the left table                                      */
    /*-------------------------------------------------------------------*/
    for ( ; nX < 32; ++nX )
    {
#ifdef RAM_LACK
      pbyChrData = PPU_BG_Base + ( *pbyNameTable << 4 ) + nYBit;
      tileData[0] = ( ( pbyChrData[ 0 ] >> 1 ) & 0x55 ) | ( pbyChrData[ 8 ] & 0xAA );
      tileData[1] = ( pbyChrData[ 0 ] & 0x55 ) | ( ( pbyChrData[ 8 ] << 1 ) & 0xAA );
#else
      pbyChrData = PPU_BG_Base + ( *pbyNameTable << 6 ) + nYBit;
#endif /* RAM_LACK */
      pPalTbl = &PalTable[ ( ( ( pAttrBase[ nX >> 2 ] >> ( ( nX & 2 ) + nY4 ) ) & 3 ) << 2 ) ];
#ifdef RAM_LACK
      pPoint[ 0 ] = pPalTbl[ ( tileData[0] >> 6 ) & 3 ];
      pPoint[ 1 ] = pPalTbl[ ( tileData[1] >> 6 ) & 3 ];
      pPoint[ 2 ] = pPalTbl[ ( tileData[0] >> 4 ) & 3 ];
      pPoint[ 3 ] = pPalTbl[ ( tileData[1] >> 4 ) & 3 ];
      pPoint[ 4 ] = pPalTbl[ ( tileData[0] >> 2 ) & 3 ];
      pPoint[ 5 ] = pPalTbl[ ( tileData[1] >> 2 ) & 3 ];
      pPoint[ 6 ] = pPalTbl[ ( tileData[0] ) & 3 ];
      pPoint[ 7 ] = pPalTbl[ ( tileData[1] ) & 3 ];
#else
      pPoint[ 0 ] = pPalTbl[ pbyChrData[ 0 ] ];
      pPoint[ 1 ] = pPalTbl[ pbyChrData[ 1 ] ];
      pPoint[ 2 ] = pPalTbl[ pbyChrData[ 2 ] ];
      pPoint[ 3 ] = pPalTbl[ pbyChrData[ 3 ] ];
      pPoint[ 4 ] = pPalTbl[ pbyChrData[ 4 ] ];
      pPoint[ 5 ] = pPalTbl[ pbyChrData[ 5 ] ];
      pPoint[ 6 ] = pPalTbl[ pbyChrData[ 6 ] ];
      pPoint[ 7 ] = pPalTbl[ pbyChrData[ 7 ] ];
#endif
      pPoint += 8;
      // Callback at PPU read/write
      MapperPPU( PATTBL( pbyChrData ) );
      ++pbyNameTable;
    }
    // Holizontal Mirror
    nNameTable ^= NAME_TABLE_H_MASK;
    pbyNameTable = PPUBANK[ nNameTable ] + nY * 32;
    pAttrBase = PPUBANK[ nNameTable ] + 0x3c0 + ( nY / 4 ) * 8;
    /*-------------------------------------------------------------------*/
    /*  Rendering of the right table                                     */
    /*-------------------------------------------------------------------*/
    for ( nX = 0; nX < PPU_Scr_H_Byte; ++nX )
    {
#ifdef RAM_LACK
      pbyChrData = PPU_BG_Base + ( *pbyNameTable << 4 ) + nYBit;
      tileData[0] = ( ( pbyChrData[ 0 ] >> 1 ) & 0x55 ) | ( pbyChrData[ 8 ] & 0xAA );
      tileData[1] = ( pbyChrData[ 0 ] & 0x55 ) | ( ( pbyChrData[ 8 ] << 1 ) & 0xAA );
#else
      pbyChrData = PPU_BG_Base + ( *pbyNameTable << 6 ) + nYBit;
#endif /* RAM_LACK */
      pPalTbl = &PalTable[ ( ( ( pAttrBase[ nX >> 2 ] >> ( ( nX & 2 ) + nY4 ) ) & 3 ) << 2 ) ];
#ifdef RAM_LACK
      pPoint[ 0 ] = pPalTbl[ ( tileData[0] >> 6 ) & 3 ];
      pPoint[ 1 ] = pPalTbl[ ( tileData[1] >> 6 ) & 3 ];
      pPoint[ 2 ] = pPalTbl[ ( tileData[0] >> 4 ) & 3 ];
      pPoint[ 3 ] = pPalTbl[ ( tileData[1] >> 4 ) & 3 ];
      pPoint[ 4 ] = pPalTbl[ ( tileData[0] >> 2 ) & 3 ];
      pPoint[ 5 ] = pPalTbl[ ( tileData[1] >> 2 ) & 3 ];
      pPoint[ 6 ] = pPalTbl[ ( tileData[0] ) & 3 ];
      pPoint[ 7 ] = pPalTbl[ ( tileData[1] ) & 3 ];
#else
      pPoint[ 0 ] = pPalTbl[ pbyChrData[ 0 ] ];
      pPoint[ 1 ] = pPalTbl[ pbyChrData[ 1 ] ];
      pPoint[ 2 ] = pPalTbl[ pbyChrData[ 2 ] ];
      pPoint[ 3 ] = pPalTbl[ pbyChrData[ 3 ] ];
      pPoint[ 4 ] = pPalTbl[ pbyChrData[ 4 ] ];
      pPoint[ 5 ] = pPalTbl[ pbyChrData[ 5 ] ];
      pPoint[ 6 ] = pPalTbl[ pbyChrData[ 6 ] ];
      pPoint[ 7 ] = pPalTbl[ pbyChrData[ 7 ] ];
#endif
      pPoint += 8;
      // Callback at PPU read/write
      MapperPPU( PATTBL( pbyChrData ) );
      ++pbyNameTable;
    }
    /*-------------------------------------------------------------------*/
    /*  Rendering of the block of the right end                          */
    /*-------------------------------------------------------------------*/
#ifdef RAM_LACK
    pbyChrData = PPU_BG_Base + ( *pbyNameTable << 4 ) + nYBit;
    tileData[0] = ( ( pbyChrData[ 0 ] >> 1 ) & 0x55 ) | ( pbyChrData[ 8 ] & 0xAA );
    tileData[1] = ( pbyChrData[ 0 ] & 0x55 ) | ( ( pbyChrData[ 8 ] << 1 ) & 0xAA );
#else
    pbyChrData = PPU_BG_Base + ( *pbyNameTable << 6 ) + nYBit;
#endif /* RAM_LACK */
    pPalTbl = &PalTable[ ( ( ( pAttrBase[ nX >> 2 ] >> ( ( nX & 2 ) + nY4 ) ) & 3 ) << 2 ) ];
#ifdef RAM_LACK
switch(PPU_Scr_H_Bit)
{
    case 8:
    pPoint[ 7 ] = pPalTbl[ ( tileData[1] ) & 3 ];
  case 7:
    pPoint[ 6 ] = pPalTbl[ ( tileData[0] ) & 3 ];
  case 6:
    pPoint[ 5 ] = pPalTbl[ ( tileData[1] >> 2 ) & 3 ];
  case 5:
    pPoint[ 4 ] = pPalTbl[ ( tileData[0] >> 2 ) & 3 ];
  case 4:
    pPoint[ 3 ] = pPalTbl[ ( tileData[1] >> 4 ) & 3 ];
  case 3:
    pPoint[ 2 ] = pPalTbl[ ( tileData[0] >> 4 ) & 3 ];
  case 2:
    pPoint[ 1 ] = pPalTbl[ ( tileData[1] >> 6 ) & 3 ];
  case 1:
    pPoint[ 0 ] = pPalTbl[ ( tileData[0] >> 6 ) & 3 ];
  case 0:
  default:
   break;
}
#else
    for ( nIdx = 0; nIdx < PPU_Scr_H_Bit; ++nIdx )
    {
      pPoint[ nIdx ] = pPalTbl[ pbyChrData[ nIdx ] ];
    }
#endif
    // Callback at PPU read/write
    MapperPPU( PATTBL( pbyChrData ) );
    /*-------------------------------------------------------------------*/
    /*  Backgroud Clipping                                               */
    /*-------------------------------------------------------------------*/
    if ( !( PPU_R1 & R1_CLIP_BG ) )
    {
      WORD *pPointTop;
#if WORKFRAME_DEFINE == WORKFRAME_NONE
   pPointTop = WorkLine;
#else
   pPointTop = &WorkFrame[ PPU_Scanline * NES_DISP_WIDTH ];
#endif
      InfoNES_MemorySet( pPointTop, 0, 8 << 1 );
    }
    /*-------------------------------------------------------------------*/
    /*  Clear a scanline if up and down clipping flag is set             */
    /*-------------------------------------------------------------------*/
    if ( PPU_UpDown_Clip &&
       ( SCAN_ON_SCREEN_START > PPU_Scanline || PPU_Scanline > SCAN_BOTTOM_OFF_SCREEN_START ) )
    {
      WORD *pPointTop;
#if WORKFRAME_DEFINE == WORKFRAME_NONE
   pPointTop = WorkLine;
#else
   pPointTop = &WorkFrame[ PPU_Scanline * NES_DISP_WIDTH ];
#endif
      InfoNES_MemorySet( pPointTop, 0, NES_DISP_WIDTH << 1 );
    }
  }
  /*-------------------------------------------------------------------*/
  /*  Render a sprite                                                  */
  /*-------------------------------------------------------------------*/
  /* MMC5 VROM switch */
  MapperRenderScreen( 0 );
  if ( PPU_R1 & R1_SHOW_SP )
  {
    // Reset Scanline Sprite Count
    PPU_R2 &= ~R2_MAX_SP;
    // Reset sprite buffer
    InfoNES_MemorySet( pSprBuf, 0, sizeof pSprBuf );
    // Render a sprite to the sprite buffer
    nSprCnt = 0;
    for ( pSPRRAM = SPRRAM + ( 63 << 2 ); pSPRRAM >= SPRRAM; pSPRRAM -= 4 )
    {
      nY = pSPRRAM[ SPR_Y ] + 1;
      if ( nY > PPU_Scanline || nY + PPU_SP_Height <= PPU_Scanline )
        continue;  // Next sprite
     /*-------------------------------------------------------------------*/
     /*  A sprite in scanning line                                        */
     /*-------------------------------------------------------------------*/
      // Holizontal Sprite Count +1
      ++nSprCnt;

      nAttr = pSPRRAM[ SPR_ATTR ];
      nYBit = PPU_Scanline - nY;
      nYBit = ( nAttr & SPR_ATTR_V_FLIP ) ? ( PPU_SP_Height - nYBit - 1 ) : nYBit;
#ifndef RAM_LACK
      nYBit <<= 3;
#endif /* !RAM_LACK */
      if ( PPU_R0 & R0_SP_SIZE )
      {
        // Sprite size 8x16
        if ( pSPRRAM[ SPR_CHR ] & 1 )
        {
#ifdef RAM_LACK
          pbyChrData = PPUBANK[ 4 ] + ( ( pSPRRAM[ SPR_CHR ] & 0xfe ) << 4 ) + ((nYBit & 0x8) << 1) + (nYBit & 0x7);
#else
          pbyChrData = ChrBuf + 256 * 64 + ( ( pSPRRAM[ SPR_CHR ] & 0xfe ) << 6 ) + nYBit;
#endif /* RAM_LACK */
        }
        else
        {
#ifdef RAM_LACK
          pbyChrData = PPUBANK[ 0 ] + ( ( pSPRRAM[ SPR_CHR ] & 0xfe ) << 4 ) + ((nYBit & 0x8) << 1) + (nYBit & 0x7);
#else
          pbyChrData = ChrBuf + ( ( pSPRRAM[ SPR_CHR ] & 0xfe ) << 6 ) + nYBit;
#endif /* RAM_LACK */
        }
      }
      else
      {
        // Sprite size 8x8
#ifdef RAM_LACK
        pbyChrData = PPU_SP_Base + ( pSPRRAM[ SPR_CHR ] << 4 ) + nYBit;
#else
        pbyChrData = PPU_SP_Base + ( pSPRRAM[ SPR_CHR ] << 6 ) + nYBit;
#endif /* RAM_LACK */
      }
      nAttr ^= SPR_ATTR_PRI;
      bySprCol = ( nAttr & ( SPR_ATTR_COLOR | SPR_ATTR_PRI ) ) << 2;
      nX = pSPRRAM[ SPR_X ];
#ifdef RAM_LACK
      tileData[0] = ( ( pbyChrData[ 0 ] >> 1 ) & 0x55 ) | ( pbyChrData[ 8 ] & 0xAA );
      tileData[1] = ( pbyChrData[ 0 ] & 0x55 ) | ( ( pbyChrData[ 8 ] << 1 ) & 0xAA );
#endif /* RAM_LACK */
      if ( nAttr & SPR_ATTR_H_FLIP )
      {
        // Horizontal flip
#ifdef RAM_LACK
        if ( ( tileData[1] ) & 3 )
          pSprBuf[ nX ]     = bySprCol | (( tileData[1] ) & 3);
        if ( ( tileData[0] ) & 3 )
          pSprBuf[ nX + 1 ] = bySprCol | (( tileData[0] ) & 3);
        if ( ( tileData[1] >> 2 ) & 3 )
          pSprBuf[ nX + 2 ] = bySprCol | (( tileData[1] >> 2 ) & 3);
        if ( ( tileData[0] >> 2 ) & 3 )
          pSprBuf[ nX + 3 ] = bySprCol | (( tileData[0] >> 2 ) & 3);
        if ( ( tileData[1] >> 4 ) & 3 )
          pSprBuf[ nX + 4 ] = bySprCol | (( tileData[1] >> 4 ) & 3);
        if ( ( tileData[0] >> 4 ) & 3 )
          pSprBuf[ nX + 5 ] = bySprCol | (( tileData[0] >> 4 ) & 3);
        if ( ( tileData[1] >> 6 ) & 3 )
          pSprBuf[ nX + 6 ] = bySprCol | (( tileData[1] >> 6 ) & 3);
        if ( ( tileData[0] >> 6 ) & 3 )
          pSprBuf[ nX + 7 ] = bySprCol | (( tileData[0] >> 6 ) & 3);
#else
        if ( pbyChrData[ 7 ] )
          pSprBuf[ nX ]     = bySprCol | pbyChrData[ 7 ];
        if ( pbyChrData[ 6 ] )
          pSprBuf[ nX + 1 ] = bySprCol | pbyChrData[ 6 ];
        if ( pbyChrData[ 5 ] )
          pSprBuf[ nX + 2 ] = bySprCol | pbyChrData[ 5 ];
        if ( pbyChrData[ 4 ] )
          pSprBuf[ nX + 3 ] = bySprCol | pbyChrData[ 4 ];
        if ( pbyChrData[ 3 ] )
          pSprBuf[ nX + 4 ] = bySprCol | pbyChrData[ 3 ];
        if ( pbyChrData[ 2 ] )
          pSprBuf[ nX + 5 ] = bySprCol | pbyChrData[ 2 ];
        if ( pbyChrData[ 1 ] )
          pSprBuf[ nX + 6 ] = bySprCol | pbyChrData[ 1 ];
        if ( pbyChrData[ 0 ] )
          pSprBuf[ nX + 7 ] = bySprCol | pbyChrData[ 0 ];
#endif /* RAM_LACK */
      }
      else
      {
        // Non flip
#ifdef RAM_LACK
        if ( ( tileData[0] >> 6 ) & 3 )
          pSprBuf[ nX ]     = bySprCol | (( tileData[0] >> 6 ) & 3);
        if ( ( tileData[1] >> 6 ) & 3 )
          pSprBuf[ nX + 1 ] = bySprCol | (( tileData[1] >> 6 ) & 3);
        if ( ( tileData[0] >> 4 ) & 3 )
          pSprBuf[ nX + 2 ] = bySprCol | (( tileData[0] >> 4 ) & 3);
        if ( ( tileData[1] >> 4 ) & 3 )
          pSprBuf[ nX + 3 ] = bySprCol | (( tileData[1] >> 4 ) & 3);
        if ( ( tileData[0] >> 2 ) & 3 )
          pSprBuf[ nX + 4 ] = bySprCol | (( tileData[0] >> 2 ) & 3);
        if ( ( tileData[1] >> 2 ) & 3 )
          pSprBuf[ nX + 5 ] = bySprCol | (( tileData[1] >> 2 ) & 3);
        if ( ( tileData[0] ) & 3 )
          pSprBuf[ nX + 6 ] = bySprCol | (( tileData[0] ) & 3);
        if ( ( tileData[1] ) & 3 )
          pSprBuf[ nX + 7 ] = bySprCol | (( tileData[1] ) & 3);
#else
        if ( pbyChrData[ 0 ] )
          pSprBuf[ nX ]     = bySprCol | pbyChrData[ 0 ];
        if ( pbyChrData[ 1 ] )
          pSprBuf[ nX + 1 ] = bySprCol | pbyChrData[ 1 ];
        if ( pbyChrData[ 2 ] )
          pSprBuf[ nX + 2 ] = bySprCol | pbyChrData[ 2 ];
        if ( pbyChrData[ 3 ] )
          pSprBuf[ nX + 3 ] = bySprCol | pbyChrData[ 3 ];
        if ( pbyChrData[ 4 ] )
          pSprBuf[ nX + 4 ] = bySprCol | pbyChrData[ 4 ];
        if ( pbyChrData[ 5 ] )
          pSprBuf[ nX + 5 ] = bySprCol | pbyChrData[ 5 ];
        if ( pbyChrData[ 6 ] )
          pSprBuf[ nX + 6 ] = bySprCol | pbyChrData[ 6 ];
        if ( pbyChrData[ 7 ] )
          pSprBuf[ nX + 7 ] = bySprCol | pbyChrData[ 7 ];
#endif /* RAM_LACK */
      }
    }
    // Rendering sprite
    pPoint -= ( NES_DISP_WIDTH - PPU_Scr_H_Bit );
    for ( nX = 0; nX < NES_DISP_WIDTH; ++nX )
    {
      nSprData = pSprBuf[ nX ];
      if ( nSprData  && ( nSprData & 0x80 || pPoint[ nX ] & 0x8000 ) )
      {
        pPoint[ nX ] = PalTable[ ( nSprData & 0xf ) + 0x10 ];
      }
    }
    /*-------------------------------------------------------------------*/
    /*  Sprite Clipping                                                  */
    /*-------------------------------------------------------------------*/
    if ( !( PPU_R1 & R1_CLIP_SP ) )
    {
      WORD *pPointTop;
#if WORKFRAME_DEFINE == WORKFRAME_NONE
   pPointTop = WorkLine;
#else
   pPointTop = &WorkFrame[ PPU_Scanline * NES_DISP_WIDTH ];
#endif
      InfoNES_MemorySet( pPointTop, 0, 8 << 1 );
    }
    if ( nSprCnt >= 8 )
      PPU_R2 |= R2_MAX_SP;  // Set a flag of maximum sprites on scanline
  }
}
/*===================================================================*/
/*                                                                   */
/* InfoNES_GetSprHitY() : Get a position of scanline hits sprite #0  */
/*                                                                   */
/*===================================================================*/
void InfoNES_GetSprHitY()
{
/*
* Get a position of scanline hits sprite #0
*
*/
  int nYBit;
int nLine;
#ifdef RAM_LACK
  BYTE *pbyChrData;
#else
  DWORD *pdwChrData;
#endif
  int nOff;
  if ( SPRRAM[ SPR_ATTR ] & SPR_ATTR_V_FLIP )
  {
    // Vertical flip
    nYBit = ( PPU_SP_Height - 1 );
#ifdef RAM_LACK
    nOff = -1;
#else
    nYBit <<= 3;
    nOff = -2;
#endif /* RAM_LACK */
  }
  else
  {
    // Non flip
    nYBit = 0;
#ifdef RAM_LACK
    nOff = 1;
#else
    nOff = 2;
#endif /* RAM_LACK */
  }
  if ( PPU_R0 & R0_SP_SIZE )
  {
    // Sprite size 8x16
    if ( SPRRAM[ SPR_CHR ] & 1 )
    {
#ifdef RAM_LACK
      pbyChrData = ( PPUBANK[ 4 ] + ( ( SPRRAM[ SPR_CHR ] & 0xfe ) << 4 ) + ((nYBit & 0x8) << 1) + (nYBit & 0x7) );
#else
      pdwChrData = (DWORD *)( ChrBuf + 256 * 64 + ( ( SPRRAM[ SPR_CHR ] & 0xfe ) << 6 ) + nYBit );
#endif /* RAM_LACK */
    }
    else
    {
#ifdef RAM_LACK
      pbyChrData = ( PPUBANK[ 0 ] + ( ( SPRRAM[ SPR_CHR ] & 0xfe ) << 4 ) + ((nYBit & 0x8) << 1) + (nYBit & 0x7) );
#else
      pdwChrData = (DWORD * )( ChrBuf + ( ( SPRRAM[ SPR_CHR ] & 0xfe ) << 6 ) + nYBit );
#endif /* RAM_LACK */
    }
  }
  else
  {
    // Sprite size 8x8
#ifdef RAM_LACK
    pbyChrData = ( PPU_SP_Base + ( SPRRAM[ SPR_CHR ] << 4 ) + nYBit );
#else
    pdwChrData = (DWORD *)( PPU_SP_Base + ( SPRRAM[ SPR_CHR ] << 6 ) + nYBit );
#endif /* RAM_LACK */
  }
  if ( ( SPRRAM[ SPR_Y ] + 1 <= SCAN_UNKNOWN_START ) && ( SPRRAM[SPR_Y] > 0 ) )
{
  for ( nLine = 0; nLine < PPU_SP_Height; nLine++ )
  {
#ifdef RAM_LACK
   if ( pbyChrData[ 0 ] | pbyChrData[ 8 ] )
#else
   if ( pdwChrData[ 0 ] | pdwChrData[ 1 ] )
#endif /* RAM_LACK */
   {
        // Scanline hits sprite #0
    SpriteJustHit = SPRRAM[SPR_Y] + 1 + nLine;
    nLine = SCAN_VBLANK_END;
   }
#ifdef RAM_LACK
      if( nLine == 7)
      {
        pbyChrData += nOff * 9;
      }
      else
      {
        pbyChrData += nOff;
      }
#else
   pdwChrData += nOff;
#endif /* RAM_LACK */
  }
  } else {
    // Scanline didn't hit sprite #0
  SpriteJustHit = SCAN_UNKNOWN_START + 1;
  }
}

需要解释的是,我也是参照之前原有的处理调整成这个样的,也许不免会有Bug,比如我刚刚还修改了一处不细心导致的问题。
与此同时,有一处临时修改现在需要更正,那就是InfoNES_Mapper.h的60行,修改成:
#define PATTBL(a)      ( (a) - PPUBANK[ 0 ] )

基本上有了这些,模拟器就算是完工咯。
以上就是这次移植的主要工作了。

最后不要忘记调整堆栈的大小,我就是忘了调整大小了,结果马里奥大叔都穿墙跑啦……而且还不容易发现错误在哪。

什么?有童鞋说跑得很慢?第一,请开启编译优化,建议试试速度优化O3;第二,InfoNES里有个叫FrameSkip的变量,嘿嘿……

对了,似乎这样还不能控制哪,怎么处理手柄消息呢?还记得接口函数中有个:
/* Get a joypad state */
void InfoNES_PadState( DWORD *pdwPad1, DWORD
*pdwPad2, DWORD *pdwSystem )
{
}

在这里给pdwPad1和pdwPad2赋值就OK了。
具体怎么赋值?可能可以参考下图吧,我不再继续研究啦。

最后是LM4F232板上可以运行的最终工程(不能控制):
另外,这InfoNES,据我仔细观察,也不是百试百灵的,好像沙罗曼蛇玩着就非常不正常。
不过能在我的80MHz的小板上跑马里奥大叔,我也是非常欣慰了。

网友:
大佬十年前的水平到现在也是高手啊 ,学习学习

网友:
唉过的可真快,十年前我还在学51单片机,现在终于算入行嵌入式了。如今楼主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