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电流及使用的注意事项

楼主:
  万用表是电力电子等部门不可缺少的测量仪表,一般以测量电压、电流和电阻为主要目的。万用表可分为台式万用表与便携式万用表。万用表是一种多功能、多量程的测量仪表,一般多用表可测量直流电流、直流电压、交流电流、交流电压、电阻和音频电平等,有的还可以测交流电流、电容量、电感量及半导体的一些参数等。下面说下万用表测电流及使用的注意事项
        万用表测电流
  1、选择合适的量程档位。
  2、使用万用表电流挡测量电流时,应将万用表串联在被子测电路中,因为只有串连接才能使流过电流表的电流与被测支路电流相同 。测量时,应断开被测支路 ,将万用表红、黑表笔串接在被断开的两点之间。特别应注意电流表不能并联接在被子测电路中 ,这样做是很危险的,极易使万表烧毁。
  3、注意被测电量极性。
  4、正确使用刻度和读数。
  5、当选取用直流电流的2.5a挡时,万用表红表笔应插在2.5a测量插孔内 ,量程开关可以置于直流电流挡的任意量程上。
  6、如果被子测的直流电流大于2.5a,则可将2.5a挡扩展为5a挡 。方法很简单,使用者可以在“2.5a”插孔和黑表笔插孔之间接入一支0.24欧姆的电阻 ,这样该挡位就变成了5a电流挡了。接入的0.24a电阻应选取用2w以上的线绕电阻,如果功率太小会使之烧毁。
  万用表使用注意事项
  (1)在使用万用表之前,应先进行“机械调零”,即在没有被测电量时 ,使万用表指针指在零电压或零电流的位置上。
  (2)在使用万用表过程中,不能用手去接触表笔的金属部分 ,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测量的准确,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人身安全。
  (3)在测量某一电量时,不能在测量的同时换档,尤其是在测量高电压或大电流时 ,更应注意。否则,会使万用表毁坏。如需换挡,应先断开表笔,换挡后再去测量。
  (4)万用表在使用时,必须水平放置,以免造成误差。同时, 还要注意到避免外界磁场对万用表的影响。
  (5)万用表使用完毕,应将转换开关置于交流电压的最大挡。如果长期不使用 ,还应将万用表内部的电池取出来,以免电池腐蚀表内其它器件。

网友:
回过来看看自己竟然有这么多不规范的操作习惯

网友:
说的像是针式万用表,现在都用数字表,没有机械调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