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定时器TIME_A的同时中断问题

楼主:
最近用到F169的定时器来做时间控制,使用了A0,A1,A2这3个定时,时间间隔都是1s(32.768KHz,增计数模式,CCR为0X8000),这就有个问题,由于都是同一个时间基准产生中断,这个中断会不会相互影响,目前实验中这些中断不是很稳定,最多只能保持一个是正常工作
实验:A0为长时间计时,1分钟P4.5输出高
         A1为短计时,20秒P4.0-P4.4输出高(轮流)
         A2为延时计时,在P4.5输出高后,5秒后拉低。
实验中,P4.0-P4.4输出正常,A0的计时偶尔正常,A2的延时时间就完全不对了。
是否是由于中断会同时产生而相互影响?

网友:
是不是每个中断都需要处理时间引起的?

不过看你实验现象好像也不是这个原因呀,中断应该都应该执行的呀,难道是msp430芯片的BUG?
尽管CCR0和CCR1,CCR2都设置成一样的值这样的情况很少见,但是如果真的存在这样的现象还真的得讨论讨讨论,是怎么回事?有经验的来说说

也许值得讨论

不过就你的软件而言,完全可以只用一个中断就可以实现呀。
或者用连续模式,CCR0,1,2设为不同初始值以错开中断,中断中设置新的相应CCR值(加一个偏移量例如0x80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把CCR0,1,2分别用不同的值,结果就好很多了,由于时间要求并不是特别精准,所以这样的设置是没什么问题。
只是在长时间定时的时候偶尔还会出现不能控制的情况,不知道会不会是相互干扰造成的
我记得430执行中断程序时,是关中断的,程序结束后再打开。如果这样,同时产生的话应该就只能执行一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时产生是只能先执行一个,但是这个中断执行完了其它两个的中断标志还在应该继续执行下一个中断呀

是不是你的程序还是有其它方面的错误没注意到?

网友:
我觉得应用TACTL应工作在连续模式下,TAR的中断、CCR0、CCR1、CCR2这四个中断都可以使用,比你还多一个。如果在up mode下,我觉的不靠谱。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他模式我暂时都没用过,我是通过中断来计数,当达到次数时设置中断标志位来进行相应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