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与51单片机

楼主:
怎么用51单片机接收手机wifi发射的信号

网友:
51单片机是接收不了的,需要增加一个wifi模块就行了。与手机的话,我就不清楚了,估计手机支持热点的话可以。

网友:
如2楼所言,需要使用WIFI模块,同时需要手机端或MCU端运行一个服务器或对等网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