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是反射电磁波还是吸收电磁波

楼主:
金属是反射电磁波还是吸收电磁波?不是太明白,希望大神们给予解答,谢谢!
如果是反射,请问反射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收音机天线可以是金属的?

网友:
既反射又吸收。想想中学物理的光学知识,光线在传输的过程中遇到不同介质时就会发生反射、折射的现象,而介质本身对光线也有吸收作用,不同的介质吸收率不同。无线电波和光波都是电磁波,区别只是波长的不同,对于无线电波在不同介质中的反射与吸收的情况比较复杂,这是因为波长的问题,同样想想中学物理中讲过的波的衍射、绕射、干涉等现象,因常规物体的尺寸和无线电波波长的关系,前述波的各种现象均有可能发生。如果要理解电磁波在介质上反射的物理本质,最好去看看电磁学教材,这里只说一个现象即光速在不同介质中的传输速度是不同的,由此导致的反射。
至于天线可以是金属的,应当说,天线必须是导体,只有导体才能将电磁波引发的感生电流引出,而且,金属对于无线电波的“透明率”很低,也就是说吸收率很大,所以天线要用金属来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磁炉的原理是交变电磁场,让铁锅产生了涡旋电流,从而将热能传导给食物,加热食物;
微波炉里不能用金属容器,金属容器会反射电磁波,无法加热食物。
一个是金属吸收电磁波,一个是金属反射电磁波,二者是否有矛盾?希望得到解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电磁炉的功率传递介质不是电磁波,只是交变的电磁场,因波长和电磁炉尺寸的关系,该交变电磁场不会转化为电磁波。电磁炉的原理是次级“短路”的松耦合变压器,其工作频率为百KHz量级。
微波炉的功率传递介质是10G量级的微波,波长已经小于常规物体,故遇到一定尺寸以上的金属物主要呈反射性,但金属物的尺寸如果够小,那么同样能吸收大量微波能量,你弄点车床切削下来的细金属屑放进微波炉,然后开启微波炉的话,你会看到……呵呵,别在家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