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cs下载时连接的时候可以但是运行出错,请教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连接的时候提示ADC Calibration not complete, check if device is unlocked and recalibrate.。然后运行的时候提示can't find input file 'rts2800_fpu32.lib'。出了2个错误。这应该是软件问题吧。缺少那个LIB吗?求指导。

网友:
更改一下bulid的设置  浮点处理那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否截个图怎么操作。还问下。这是不是我仿真器的问题。还是某个文件没装。

网友:
浮点运算设置那   你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吧。我表示找不到你这个界面。另外我的确LIB。库。需要补丁装上吗。我装了一次。结果错误更多。你上面那个界面是在DEBUG里面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工程属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没搞定。应该是软件的问题。今天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