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DSP仿真器连接上了但是运行出错,请教什么问题?

楼主:
安装了驱动之后能连接上。但是提示要检查锁死。

忽略之后运行报错,
换一个程序还是一样的问题。请教哪位大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

网友:
上图好像报错看不清。这个清晰的。

网友:
建议去TI论坛问问题看看吧
PS   俺用C2000 Launchpad 成了xds100 仿真eaglebone无问题

网友:
不要打开工程,直接点“connect” 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连接连上了,如图上面3的照片。说GTAG连接。但是运行程序报错。说缺失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