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VA C 试用,开发环境与例程

楼主:
前段时间工作上的事情确实有点多,拿到板子有一段时间了!确实是玩玩的时候了!

先发个贴子,占个位子,督促一下自己,慢慢更新

常用的软件与资料地址:
http://software-dl.ti.com/tiva-c/SW-TM4C/latest/index_FDS.html

网友:
需要安装的软件:
SW-LM3S-LM4F-9453.exe StellarisWare提供例程和相应的函数库)
CCS/Keil (使用Keil)
驱动安装:
安装完成后几个地方:
设备管理器里面虚拟串口驱动

StellarisWare

安装完SW-LM3S-LM4F-9453.exe后,在C:\StellarisWare\boards\ek-lm4f120xl目录上会有相关的例程可以参考
直接在ek-lm4f120xl里先打开几个例程试一下环境,hello, blink

下面再参考例程和data sheet 熟悉一下内部资源的配置和使用
GPIO及配置方式:
时钟配置
中断

网友:
马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