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相跟随电路为什么会自激?

楼主:
请问:同相跟随电路为什么会自激?如图所示,这个运放会自激,不知什么原因?解决办法就是在输入端加了一个大电阻。

网友:
不同的放大器应该也有区别吧。。。

网友:
在耦合电容之前加个负载电阻试试

网友:
上更完整的电路图,否则谁知道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