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50HZ左右的低通滤波电路设计疑问

楼主:
关于150HZ左右的低通滤波电路设计疑问?依照网络的图,搭建的150HZ的低通滤波电路。其中选用LM358,电阻为R1=R2=10K,C1=C2=0.1uF, Rf=R=56K,结果通过示波器发现信号衰减,发现信号衰减,100mVpp的正弦波衰减为42mVpp,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这种358的低通滤波电路对?

网友:
用KCL方程算一下。或者传递函数是不是对的。另外改改参数啊。或者用软件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FilterLab软件吗?不过这才二阶

网友:
在这里设计你的低通滤波器吧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17114-1-1.html

网友:
这是我给你设计的,----实际上是用人家的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B:

ADI 的软件好给力。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