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87不同的单片机波特率设置要修改下才能实现通信

楼主:
最近用到PIC16F887单片机,采用内部时钟实现9600串口通信,24台机子中,发现有两台MCU的波特率设置需要修改下才能正常通信?加1减1的修改。
单片机的内部时钟不是出厂时校准过了吗?不理解怎么还会有个别的单片机内部时钟不准? 有什么办法可以用同样的波特率设置实现通信吗,不用在不同的单片机上修改程序?
麻烦看到的朋友帮忙想想!

网友:
内部晶振误差比较大。
1、建议降低波特率到2400试试。
2、换外部晶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
我想继续请教:pic16f887 的datasheet中有提到通过一个寄存器对内部时钟进行微调校准,版主有过这种经历吗? 即使通过寄存器校准也是对个别芯片另行处理,程序上还是不能做到统一,是这样吗?

网友:
内部时钟进行微调校准没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