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恒流源的问题

楼主:
需要做一个用5V及以下电压驱动,可以控制电源是否输出,近似周期性通断的,输出电流在100mA左右或者更小,输出端接入一个零点几欧的负载的恒流源,这类的应该属于哪一类,有什么参考资料和建议欢迎提出

网友:
周期我可以想到用模拟开关

网友:
5V输入电压的电流源正好可用晶体管搭,用LED钳位发射结及射极电阻即可,电流的大小由射极电阻的阻值决定,控制端为晶体管基极的偏置,有偏置则电流源工作,无偏置则呈高阻态。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让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在发射极和正极之间接入一个高阻值的电阻,这样可以控制基极的通断来控制电流的通断?

网友:
这种恒流源应该不难设计,,给你一个设计恒流源的计算

这里有个恒流源电路图(带在线计算器)可以参考

网友:
楼主需求说的不清楚,建议整理下把技术参数说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B:

5V供电,电流输出50mA,频率100HZ,输出端接入0.5欧负载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晶体管搭电流源时,晶体管工作于线性区而非饱和区,偏置同时也是“开关”。

网友:
楼主应该说明用意 ---  即最终目的。

不然,本来是从广州出发要去北京的,而问大家经过纽约的路怎么走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就是有一个电阻很小的物体,需要测试该物体上的信号,但是一方面要低功耗,另一方面又要准确,所以设想就是用一个电流输出10mA的可控恒流源加上放大滤波AD采样电路,电源准备用5-4.5V电池组。

网友:
TL431典型的恒流源用这个电路怎么样?成本低。精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