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控制电源开断

楼主:
我现在想用单片机的I/O口来控制30路电源的开断(电源都是12V,1A),因为有很多路要控制,所以不想用继电器,太占板子的空间了。请问下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电路或者是方法可以推荐一下。每一路电源都是相互独立的,考虑到I/O的数量,如果能节省点I/O就更好了,先提前谢谢了!

网友:
开关元件可以用MOS管,驱动可用串行输入、并行输出且带输出锁存器的移位寄存器,多个级联起来即可。需要隔离时可用光耦接在移位寄存器的输出和MOS管间,工业应用的话必须加隔离。

网友:
用595串行控制省去IO脚另外用MOS驱动吧。

网友:
可以考虑573或者595,然后用功率管驱动,不过你可能要加散热片,也比较占面积

网友:

谢谢斑竹了,麻烦你看下,这个电路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但要考虑是否需要隔离。

网友:
用74LVC4245、74LVC573、74LVC138对IO口进行扩展,4个IO,加上3个片选信号 4 * (2*2*2) = 32,刚刚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R1去掉吧

Dynamic
Input Capacitance Ciss VGS = 0 V,
VDS = - 25 V,
f = 1.0 MHz, see fig. 5
- 1200 -  pF

开时间常数:1.2uS
关时间常数:7.2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