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刷新

楼主:
请问SDRAM刷新命令是多久产生一次呢?
小弟是这样理解的, 按手册上8192/64ms=7.8us, 我是每5us产生一次刷新命令, 但这样效率很低。
问了一个老师,给的回到是只要在64ms产生一次刷新请求就可以了,SDRAM在接收到一个刷新请求后,内部是自动完成所有行的刷新, 这是怎么理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像A(10)置高会对所有的bank进行刷新吧

网友:
刷新模式有多种,Auto模式是比较简洁的看SDRAM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芯片手册上没看到,请问你有好点的SDRAM手册吗,能否发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芯片手册上没看到,请问你有好点的SDRAM手册吗,能否发看下?

网友:
Micron Samsung网站上多的很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像是我搞错了,Altera控制器白皮书第十页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