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量交流电压如何获得更加准确的结果

楼主:
  万用表是电力电子等部门不可缺少的测量仪表,一般以测量电压、电流和电阻为主要目的。万用表按显示方式分为指针万用表和数字万用表。万用表品牌较多,常见的有福禄克万用表、安捷伦万用表、吉时利万用表等。万用表是一种多功能、多量程的测量仪表。下面说下万用表测量交流电压如何获得更加准确的结果。
  我们可以用万用的直流电压档和交流电压档分别测量旰流和交流电的电压值,则是的时候把万用表与被测电路以并联的形式连接上。要选择表头指针接近满刻度偏转2/3的量程。如果电路上的电压大小估计不出来,就要先用大的量程,精略测量后再用合适的量程,这样可以防止出于电压过高而损坏万用表。在没量直流电压时,要把万用表的红表笔触在被测的电路正极,而把黑笔触到电路的负极上,千万不能搞反~在测量 比较高的电压时应该特别注意两只分别握住红,黑表笔的约缘部分去测量,或先将一支表笔固定在一端,而后触及被测试点
  注意事项
  (1)使用万用表之前,应充分了解各转换开关,专用插口,测量插孔以及相应附件的作用,发解其刻度盘的读数;
  (2)万用表在使用时一般应水平放置在无干燥,无振动,无强磁场的条件下使用;
  (3)测量完毕,应将量程选择开关调到最大电压档,防止下次开始测量时不慎烧坏万用表~

网友:
不是有效值的表,很难准?

网友:
这在上学的时候就讲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