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怎么把DM8148EVM的内存修改为1024M_256M的模式

楼主:
1、添加附件中的"config_1024M.bld"内存配置文件,添加到dvr_rdk/mcfw/src_bios6/cfg/ti814x这个目录下面。(附件下载)
2、修改Rules.make中的
     ifeq ($(PLATFORM), ti814x-evm)
     #  DDR_MEM := DDR_MEM_512M
         DDR_MEM := DDR_MEM_1024M
         VS_CARD := WITH_VS_CARD
     endif
     把512M修改为1024M,这样在dvr_rdk/makerules/env.mk中会自动加载config_1024M.bld这个配置文件去经行编译。
3、重新经行编译make dvr_rdk_bios6
4、修改uboot启动参数:
     setenv bootargs "mem=256M console=ttyO2,115200n8 root=/dev/nfs rw nfsroot=192.168.1.44:/home/nfsroot/RDK3/rfs_814x ip=192.168.1.243:192.168.1.44:192.168.1.234:255.255.255.0:DM8148:eth0:off vram=20M notifyk.vpssm3_sva=0xBFD00000"
     把之前的mem=128M修改为256M即可,其他的参数不需要做任何的修改。
5、修改程序启动环境配置参数文件env.sh修改为export RDK_LINUX_MEM="256M",
之前的这个值为128M。

注意:
    正常的话,编译是可以直接过的。系统启动后free查看内存是否为256M了,再把demo跑一个,看是否都能正常运行,如果正常,恭喜内存修改成功。(首先得保证物理内存必须是1G的)

网友:
还需要补充一下;
这个是针对DVRRDK 3.0的修改,如果是DVRRDK4.0或者其他,可以参考一下,还有其他需要修改的!

网友:
正在找怎么调整内存大小
希望能用上

网友:
请教个初学者问题,c2000的开发环境和dm642或者更高级ti dsp 的 开发环境 区别大不大啊?

网友:
这台高级了吧 都8148了
望尘莫及啊
===================================

网友:
我下下来试试看

网友:
啊啊啊,好啊,看回复

网友:
谢楼主分享 取经完毕

网友:
修改内存时 出现了问题,不知道如何下手啊

网友:
回复一下 看看 感谢分享

网友:
是这样的

网友:
谢谢楼主。
我的是4.0,请问DVRRDK4.0,还需要修改哪些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
我的是4.0,请问DVRRDK4.0,还需要修改哪些啊?
                                           ...

这个需要调试,看有哪些错误信息,4.0版本基本已经没有再做优化了,现在在4.1版本上面优化
你可以把你调试错误信息贴出来,可以一起交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调试,看有哪些错误信息,4.0版本基本已经没有再做优化了,现在在4.1版本上面优化
你可以把你调 ...

恩,谢谢楼主。现在能用,后期改版可能要加,到时候有问题再请教您,谢谢了。

网友:
看一下 ,感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虽然照做了,可是效果还是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