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turn 用法

楼主:
bit I2CWaitAck(void)          //返回为:1=有ACK,0=无ACK
{
        SCL=0;
        SDA=1;                //设置SDA为输入
        I2CWait();
        SCL=1;
        I2CWait();
        while(SDA)
        {
                SCL=0;
                return false;
        }
        SCL=0;
        return true;
}
以上是一个IIC等待应答的程序,ture 1.
不太明白里面return的用法,请高手讲一下,谢谢!

我知道什么

网友:
I2CSendByte(0x00);//设置写起始地址
        I2CWaitAck();
        I2CSendByte(0x01);// second
        I2CWaitAck();
        I2CSendByte(0x01);//minute
        I2CWaitAck();

如果没有应答,这程序是继续执行还是怎么样?到觉得while可靠一点。

我知道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会继续执行,因为它根本就没判断返回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写不就是在浪费时间吗?加个IF或者直接延时一下都比这强。

我知道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另请教一下。MSP430写延时是调用系统的delay好还的用定时器好?

我知道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那个楼主位的while语句,只会执行一次,相当于一个if。
延时的话当然是定时器最好。如果没有中断打扰的话,用__delay_cycles()也非常的精确。

网友:
回复 网友B:

OK,谢谢了、

我知道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