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弱直流信号,如何调制以提高信噪比

楼主:
传感器输出微弱直流信号(<1mV),考虑到噪声影响,不能直接放大,所以想提高信噪比。网上查到有人采用平衡桥+低频正弦信号进行调制,不知道原理,请大家帮忙解释。谢谢

网友:
放大了,用AD转化成数字信号不就不怕干扰了

网友:
微弱信号的处理是个麻烦事,根据信号特点,可以使用斩波变交流后放大、相关检测等

网友:
谢谢楼上二位的热心帮助。谁能帮具体解释下采用平衡桥+低频正弦信号进行调制的原理啊

网友:
微小信号的处理当然需要放大,不能在原信号幅值上做处理,那样反而信噪比会很差。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38858bd4b14e852458fb575d.html 看下这个理解平衡桥吧。至于后面的调制,可以参考下斩波放大。另外斩波放大再这方面应用也很广

网友:
以前做过光信号的处理,用的运放是ICL7650,效果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