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怎样控制sd卡的电源呢?

楼主:
请问一下,该怎样控制sd卡的电源呢?我设计图如下:调试的时候驱动不了sd卡,直接把sd卡的电源pin(SD_EN)接到VDD就可以,但这样的话就不能起到控制sd卡的通断了,朋友们有没有什么方法解决呢?SD_PWR为控制脚

网友:
楼上说的对,应该用PMOS或者PNP型三极管,你用NPN型的,E级与VDD之间会有大约0.7V的压差。用PNP或者PMOS的话,会小于0.1V

网友:
SD卡工作的时候需要的电流挺大的,不同的卡还不同。你可以测量下你的卡工作时候的最大电流是多少。

你的这个三极管,基极电阻那么大,怕是会导致驱动电流不够

网友:
用MOS管控制电源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