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S4.2,f2812,烧写之后SCI的波特率发生了变化,求大神指点

楼主:
我用的SCI模块中断对数据进行发送,现在有两个版本烧写,版本1:能够复位后运行,但是SCI的波特率与理论值有区别(我用的是中断发送);版本二:各个方面都能正常运行,但是掉电复位之后不能启动,请大神指点

网友:
比较两个版本区别在什么地方

网友:
查看一下系统时钟的设置,是否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