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 的arm模式和thumb模式

楼主:
STM32初学者 求教 M3 的arm模式和thumb模式是怎么回事?似乎M3只能工作在thumb模式  另外,学M3 需要掌握些什么东西?我觉得应该不是只是学学库函数或者外围模块就ok了,因为之前学单片机的时候并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想学好一款单片机学要如何入手,怎样才算是学好了一款单片机,

网友:
先调调各类的模块程序。再结合自己做的东西用其实现。再就是应用到工程领域里面。另外可以学习下内核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核学习不知从何入手,求详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嵌入式系统开发与应用教程(第2版)》上介绍说:有两种状态ARM状态和Thumb状态,当时初学甚为不解,现在一知半解时再看忽然想到了显示中的例子:
     ARM核就好比一个高中学校,那种包含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的。普通高中就相当于ARM状态,职业高中就相当于Thumb状态,这样还不能理解的话:可以认为 泡泡卡丁车 中普通模式和加速模式,,卡丁车加速要等到集气管加满,然后“ctrl”一下,就切换到了加速模式,气放完了就又回来了,不管加速模式还是普通模式都是在跑,只是速度不一样而已。
     而ARM状态和Thumb状态可以直接通过某些指令直接切换,都是在运行程序,只不过指令长度不一样而已。这个概念对初学者相当重要,因为当ARM Thumb是什么还没弄清楚,怎么能理解两种状态呢?
     他们之间的关系清楚了,这样就可以深入了解ARM状态是什么,Thumb状态是什么了。
     另外:ARM的M系列主要用Thumb指令,ARM9和A系列主要用ARM指令,

不知道有没有比这个好的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核学习是不是要深入研究一下stm32的固件库,(stm32的固件库相当于DOS或者BIOS,是最底层的驱动,也就是内核驱动 )?

网友:
回复 楼主:

个人感觉32用的较多的还是工业控制方面。内核那块可以考虑学习LINUX之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