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关于51单片机ALE引脚的问题

楼主:
书上和资料上说在用ALE引脚进行地址锁存时,它平常输出低电平,在地址锁存时产生一个高脉冲把地址输出,然后变低电平后锁存地址。可我的板子上ALE引脚一直是高电平,地址锁存不了,向外送的数据也没被传输外部地址上,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用PROTEUS仿真也是高电平,但能正确锁存地址和输出数据,把它硬改成低电平(如在ALE线路上加一个反相器)做成资料上的方式,却不能正确仿真了,感觉很困惑。希望大侠们指教一下。

网友:
51的ALE引脚仅在通过外部总线访问片外存储器时才有效,否则就无输出。

网友:
不要盲目的认为仿真软件是万能的。ALE仿真有问题,很早之前已经被发现

网友:
楼主对地址锁存理解的不对。

当需要访问外设或存储器时,P0口是地址总线的低8位,同时兼数据总线,是分时复用。当执行外部读写时,p0口先送出低8位地址,然后在ALE引脚上送出一个锁存信号,这样锁存器(一般使用74**373或74**573)的输出端不再随p0口的(也就是锁存器的输入端)的状态改变。地址锁存后P0口再做数据总线来收发数据。
ALE的信号是一个脉冲,你给他一个固定的低电平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