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搞定了win8.1的激活

楼主:
折腾了好长时间,今天基本就没干什么正经事。

网友:
Windows 8.1完美激活工具KMSpico v9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我好像不管用

网友:
Win8的兼容性不好,不打算尝试。

楼主的CPU可以玩玩超频。Conroe核心的Intel CPU可以很方便的超外频以明显提高性能。我上一台计算机CPU用的是赛扬430,也是Conroe核心的,比楼主的E2180档次低多了,但俺把外频超了33%,即从200MHz超到266MHz,足够用了。主版是当年最便宜的铭萱G31,该主版不支持BIOS超频和调压,只能改硬件。如果主版再好一点,CPU体质也不错,外频超到333MHz很轻松,个别的极品可以超到400MHz。Conroe核心是Intel截止目前最后一代可自由超外频的CPU,不超白不超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何超频?

网友:
回复 网友B:

算了吧,除了很长时间不了解这些了麻烦还有最重要的,要是超坏了或者更容易坏了穷人我可要哭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Conroe核心的CPU靠几个管脚的输出状态来告诉主版以何种外频运行,如此,我去Intel的网站下了CPU的器件手册看了看,用不干胶屏蔽了电平不同的管脚,然后在PCB的焊接面用飞线将该管脚连到适当的电平上,就这么简单。当年网上有大量的超频教程,但我的方法属于电子工程师专用的方法,简单、可靠,只是不适合非电工。
有些支持超频的主版可以在BIOS中设置外频,这类主版就不用改了,直接超即可。
Conroe核心的CPU是Intel最后一代不同型号采用不同外频的CPU,之后的CPU外频都是统一的,因集成内存控制器的原因,都不能再超外频了。正是因为Conroe核心可以轻松超频,在二手市场上,Conroe系列CPU居然比其后一代的775平台CPU要卖的贵。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你的主版支持BIOS控制外频,那超频时不用做任何硬件修改,就是超的不合适无法启动了,重置一下BIOS也就恢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晕,昨天晚上一夜网络不通,光纤猫的光信号红灯闪个不停

我的意思是BOIS参数虽然可以后来恢复,但是超负荷工作会不会烧掉呀?

网友:
哥,你在上班?还是学生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会,Conroe核心的CPU本来就有多种外频,从200MHz到400MHz,对于奔腾E系列而言,所有不同型号的CPU内电路完全相同,正是这个原因,Conroe核心的CPU很好超频,当年我就是冲着这一点去买的,而且买的是最低档的Conroe赛扬。但要注意的是,奔腾E系列超频的外频设置必须是266或333Mhz,否则CPU反而会过负荷,这是CPU内电路决定的,而且此时CPU仍然会根据系统负荷自动调节倍频,最低速度跟未超频时相同,最高速时的发热量也增加的很有限。
就Conroe核心的CPU而言,外频超到266MHz是100%可行的,主版合适则大约一半的CPU可以超到333MHz,但只有极少数能在未提高供电电压时超到400MHz,毕竟400MHz外频的CPU内电路有所不同(命名也非奔腾E系列)。

网友:
我装的是windows server 2012 Datacenter版,跟win8.1用起来基本一样,貌似激活很简单,不记得费劲,是不是server版的比桌面版的就好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