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扣电池放电的一些疑问

楼主:
做了点东西,需要用5个mA供电,网上查了查说CR2032电池现在能供到10个mA一下都没问题了,我当时就还真信了..买回来一试简直就是闲扯啊!五分钟,电压就降到2.6V以下了.输出电流3.4mA左右是最大了.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输出电流很小,那能量都耗散在什么地方了?也没有感觉到明显的发热啊

网友:
电流太小,应该不会有明显发热的地方

网友:
CR2032标称电压为3.0V,低点电压2.0V
额定容量一般在200mAh不等

网友:
电池已经用旧了吧?

网友:
mark一下

貌似电池分种类,有的适合大电流放电,有的适合微电流长时间放电

不知道CR2032属于什么情况

网友:
不同厂家生产的电池品质不同,在渠道上储存的时间也不同,用的时候自然离散性很大。这类电池的峰值放电电流可以准许较大,优质的产品在短时间内甚至准许上百mA的放电电流,但持续工作电流应控制在1mA以下,毕竟该电池的容量非常有限,而且放电电流越大,内部损耗也越大。
至于能量损耗在哪的问题,负载和内阻。为什么不会发热?因为功率太低。

网友:
买个贵的肯定好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仔细找了找厂家手册,应该是属于微电流长时间放电
保守的说法工作电流不应该超过0.2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