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贴——流水灯故障

楼主:
求助各位大神帮助,小白一枚刚学单片机遇到故障求解。
使用at89s51芯片完成流水灯实验。目前实验就只接到P1.0~P1.7、RST、XTAL2、XTAL1、GND、VCC、EA非这几个端口。
现象是电源接上灯全亮。检测过灯无短路,程序没问题,无虚焊,芯片在别的实验板上能正常跑起来。求大神指导!到底要哪里出错了,已经检查过好几遍线路了。实在找不出问题。由于在家做的开发板,没有条件不足没有示波器什么的检测设备。
烦请各位有经验的大神帮忙一下,看看哪里容易出问题,我再相应针对性的检查。谢谢各位了!实验图如下。

网友:
再看一下EA的引脚看接到VCC上了么    在一个就是各个电容的容量对应好    还有就是那两个电阻别接混了    晶振接到地的那两个电容(22p-30p) (记不清了有回好像就是电容整错了不工作了)    在看看程序  先弄个简单点的试试高四位高电平第四位低电平的  试试

网友:
这个明显是单片机没有工作,查复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复位按键一按灯全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太感谢了!你提醒了一下ea引脚接vcc。我检查才发现引脚数错一个,没接正确。犯低级错误了,感谢提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