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电源问题

楼主:
向各位大仙请教一个问题:现在有个增量脉冲传感器供电电源是10-30v    现场有个计数板卡读取脉冲数,板卡可以外供24v直流电给传感器供电,但电源接上去后传感器没有脉冲信号输出,后来让现场单独给编码器找个24v电源供电,该24v电源同时也给计数板卡供电的,上电后,传感器有脉冲信号输出,但2分钟后就发现传感器发烫,没有信号了,打开一看,电源模块已烧毁。之前传感器没有信号时我们拿回公司检测过,一点问题都没有,供电、输出都很正常,为什么计数板卡24v外供电就不能工作呢?客户反映万用表测量是很稳定的24v电源;另外就是后来单独24v电源供电为什么会把传感器电源模块烧掉呢? 传感器我们后来拿回来换了电源模块,24v供电18个小时,都没问题,现在担心客户拿到现场别又烧掉了,但客户很确定的说是稳定的24v电源。请教各位大神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24V电源模块功率不够?
需要的供电的板卡有什么特殊要求,板卡的需要多大功率的电源

网友:
检查地回路,地回路设计不同的设备间直接互联是可能发生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