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上位机VB编程无线传输数据给avr单片机的数据格式问题
huaji1100
huaji1100

网友A(2013-11-03):
上位机VB编程无线传输数据给avr单片机的数据格式问题
上位机我用VB编程,使用无线传输模块,传输控制信号给单片机,来实现控制。
我的疑问是,在VB6.0里面,十六进制用的前缀是&H,在avr128单片机里面,用的十六进制前缀是0X。比如我用上位机发送一个十六进制数据(如&HAA)到单片机,单片机能直接识别这个数据吗?还是需要写个转换函数,把&HAA转换成0XAA,然后再给单片机,如果需要转换函数,那函数是编写在VB程序里,还是写在单片机程序里?
请各路高手给予指点,不胜感激!
单片机程序
无线
不胜感激
Atmel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单字节不需要转换&HAA就是0xaa,多字节是有个前后顺序也就是大小端的问题,在vb或单片机里转换都行.

网友C:
不需要转换,&HAA和0xAA是一样的,只是由于你的开发平台不一样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