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R10使用的功率IC型号

楼主:
我的朋友给了我一对无法使用的有源音响喇叭,型号:漫步者R10。
休息天我拆开检测了一下,初步判断是功率放大器的IC有问题,只是
其功率放大器的IC上面覆盖了散热器,因此我想先行了解一下,
以便在没有拆卸的情况下进一步判定故障所在。
请求有知道的爱好者能给予一些信息,不限于R10,可以是R系列的其他
有源音响喇叭所使用的功率放大器IC型号以做参考。
询:漫步者R10使用的功率IC型号。
谢谢!

网友:
先检查电源输出是否正常,再测功放的输出脚电压,OTL电路在无输入信号时的输出电压为1/2Vcc,OCL为0,BTL则要看电路是由OTL还是OCL构成,判别方法类似。如果静态输出电压正常,可用镊子触碰功放芯片的输入脚,这时扬声器里应该有噪声,没有的话就说明IC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测过程与你所说类似,因为想着是自己动手所以希望了解是使用什么型号的IC,以便考虑替换或是利用原来的PCB。谢谢你的协助! 有相当长时间没有上网了,你推荐的资料无法下载。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资料无法下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已经下载了250个音频功放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