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4心得】测量电阻,也就两招!

楼主:
测量电阻,也就两招 ?
我自己都有点不相信。

是这么个事:无意中找到一个关于DAC的例程(IDAC8_PSoC4_Example01),这个DAC是电流输出——IDAC ,(这个电流不就可以加在外接电阻上了?)
再来个 ADC ,可以直接测试外接电阻上的电压。
结果在LCD 显示。

要点:
给待测电阻——(1)加电流,(2)测电压;剩下的欧姆定律你懂得。
“测电压”的ADC用内部的1.024V,精度有保障,目前是最佳选择。
“加电流”的IDAC,8位输出电流,固定120uA。(如有需要,可以设法改变,这是后话。)
曾想,利用“触摸”部件改变输出电流,结果失败。可能原因:触摸也用到了IDAC(这么好用的,谁不爱呢),而IDAC只有一个!
也想,DAC和ADC的输出输入端口用同一个,免得外部连接,事实上没法实现!

现在“被测”的外接的电阻是——2K。

电路图:

真相:

(工程包名:IDAC8_PSoC4_Example01)

隐约记得体育老师教过的:
梦里寻她千百度。。。。。。
。。。。。。得来全不费功夫

只想说,对IDAC 的功能真太满意了,可惜只有一个,是不是太少了点。
针对IDAC的利用,又有一些“邪恶”的想法,可惜近期可能没空去实现。

我的其它已发【PSoC4心得】汇总
1)
等板子前的热身工作(资料及链接)
2) 板子来啦 (亮板子 装软件 试例程)
3) 点亮RGB LED(非程序控制)
4) 关于中断的例程
5)   计数器 频率计 LCD显示 一个都不少
6)   自以为完美的ADC的LCD模拟指针显示 居然还有BUG出没
7) 测量电阻,也就两招!

网友:
不错!
是个不错的应用!

网友:
电流是固定的,电阻的测量范围是有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流是可以改变的,肯定的,改变的范围也是有限的.
但可以考虑待测电阻的范围,选择合适的电流

网友:
恒流源岂不是更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恒流源呀。。。可在1.2uA~300 uA 可调

网友:
额,假如是要测10欧姆的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么小的电阻,精度自然会很差的,
满打满算,最大电流由600uA,在10欧的电阻上的压降才多少。。。

网友:
程序有改进了,电流可以自动调整。
电阻上的压降太小时,自动加大电流;

实测几个:

10k的排阻 ——

100欧的电位器——

2K2 的排阻,2个并联,算是1K1 ——

另外,测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也挺好,无视电阻值吧:

网友B:
有两个 IDAC, 一个 8位 一个7位,触摸默认使用8位,如果选择增加补偿,两个IDAC都会被触摸用了。如果不补偿,只使用8位的,还可以用7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两个 IDAC, 一个 8位 一个7位,触摸默认使用8位,如果选择增加补偿,两个IDAC都会被触摸用了。如果不补偿,只使用8位的,还可以用7位的

有关资料来之不易,有机会要再试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