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30的SPI写SST25V016B

楼主(2013-11-03):
用430的SPI写SST25V016B
在确定硬件电路,驱动程序都没错的情况下,不知为何每次读SST25V016B寄存器的结果为0xFF;更不用说写单元数据了;
希望做过SST25V016B的大神们帮帮忙啊!
寄存器
硬件
程序

网友A:
第三脚 WP# 要有确定电平,不能悬空。

楼主:
回复 网友A:
QQ:330758863
能在QQ上说吗?
好几天了,老找不出错,请求指教。

网友A:
回复 楼主:
#WP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A:
#WP接地了也不行,数据手册上说可以是高电平,区别是低电平时可以软件控制,高电平时就不行。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的固件有问题。我另开一个帖子,贴出我的固件,你去下载看看

楼主:
好的,收到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