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BIOS中TSK_Handle是什么 怎么查看

楼主:
紧急求助  BIOS中创建tsk任务   如何查看任务的句柄   TSK_self(void)只能查看当前任务的句柄   那其他静态创建的任务如何查看?

网友:
TSK_Handle task = TSK_create(Fxn fxn, TSK_Attrs * attr, Arg [arg,]...)
  创建一个调用函数fxn的任务对象,返回新对象的句柄,失败返回NULL。
  调用此函数是动态创建,而在配置工具中创建是静态创建,二者效果一样。sp; 基础类的DSPBIOS API调
  静态创建的任务对象,创建函数将在BIOS_start函数中自动调用。BIOS_start函数在main函数之后,
  在后台IDL循环之前运行。而动态创建的任务处于Ready状态。函数参数最多不超过8个。
  任务对象函数fxn返回时,自动调用TSK_exit函数。
  解析:TSK_Attrs * attrs 任务参数指针
  struct TSK_Attrs{
   int priority;
   Ptr stack;
   Uns stacksize;
  #ifdef _64_ // imitate C55 series. to check
   Uns sysstacksize;
  #endif
   Uns stackseg;
   Ptr environ;
   String name;
   bool exitflag;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再请问静态创建的任务呢  怎么返回句柄
如下面例子  打印正在执行的任务名和已经准备好执行的任务名   前提是我得知道这个准备好的任务的句柄   这个句柄怎么获得?    还有许多API函数都是通过句柄来控制的  都要动态创建吗?
void myReadyFxn(TSK_Handle task)
{
   String nextName,currName;
   TSK_Handle currTask=TSK_self();
   nextName=TSK_getname(task);
   LOG_printf(&trace,"Task %s Ready",nextName);

   currName=TSK_getname(currTask);
   LOG_printf(&trace,"Task %s Running",currName);
}